电机的负载率

楼主(2013-06-18):
[MR-J2S-500A]运行过程中发现伺服器的负载率显示会是不是的变动,范围还挺大,变动的时候设备就会不稳定,然后我把连接负载的皮带卸掉后,伺服器显示的负载率还是会变,测量的电机电流也会变,感觉很奇怪!电机,伺服器都是换的新的?为什么

楼主:
怎么现在论坛越来月冷清了

网友A:
 负载率显示会是不是的变动,范围还挺大?

弱弱的问你,请说的这个负载率的变化是指什么参数, 还有你是从哪看到这个参数?

楼主:
引用 网友A:
负载率显示会是不是的变动,范围还挺大?弱弱的问你,请...

 状态显示参数:J