触摸屏与PLC通信接线

楼主(2013-06-18):
求海泰克5610触摸屏和欧姆龙PLCCPIH 的通讯接线图  另外希望能详细讲解下关于232通讯!

网友A:
这个要看手册,咨询一下厂家的;

网友B:
请看随机手册或帮助。如果海泰克触摸屏支持与此型号的PLC的话,那么就会提高相应的端口图、接线图等。如果不能提高,往往就需要额外的适配器线,请同样找触摸屏代理商。

网友C:
 没用过这个型号的 HMI ,建议查看手册或是说明书吧

楼主:
要求应该不是很该 2  3 信号口都知道  就是信号接地不能确定!

网友D:
    这个以供参考!

楼主:
不知道能不能用!不过可以试试,没找到相应的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