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元7200GS 22KW 通电报过流

楼主(2013-06-18):
   我有一台东元7200GS  22KW 的机器通电报过流复位过报接地,有时候复位过显示正常过5秒左右还报过流(接地)有时候通电一切正常,还有时候通电开始显示正常 过一会儿报过流(接地),更换cpu板、霍尔  故障依旧............................求高手指教

网友A:
既然cpu板、霍尔都换过了,建议将参数初始化再试试,另外看看变频器内部线路有无不规范的情况,避免干扰出现。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既然cpu板、霍尔都换过了,建议将参数初始化再试试,另...

        单独给板子供电的,供的直流电,没有其它线路干扰啊,连接驱动板跟cpu板的排线我都换了还是没解决问题,应该不是参数的问题  因为我都换cpu板试了....... 我恢复一下试试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