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转换器.RS232/RS485/RS422/ TCP/IP

楼主(2013-06-18):
WM-201E:

无源-RS232转RS485

传输速率:115.3KBPS

传输距离:理论质1200米

通信方式:点到点/点到多点.(半双工通信).

WM-202E:(带指示灯)

无源-RS232转RS485

传输速率:115.3KBPS

传输距离:理论质1200米

通信方式:点到点/点到多点.(半双工通信).

WM-IO44:数字量采集控制模块.

供电电压:+9VDC-+30VDC

工作方式:指令输出/信号输入

电气寿命:100000次@30VDC 2A

        500000次@30VDC 1A

最大操作时间:5MS

通讯接口:隔离2500VDC,ESD,过

        压,过流保护.

工作温度:-20度 至 85度

供货电话:     邓先生  13714955567

网友A:
我们的RS232-RS485转换器 RS485中继器,传输距离能达到3000米以上(三公里以上)
RS232/RS485--光纤转换器,传输20公里,速率0到2000kbps (0到2000000bps)
济南伦渠自动化公司专业生产1:各种PLC编程电缆 人机编程电缆 PLC 人机 编程电缆
下载线 西门子MPI编程电缆 三菱编程电缆 TCP转换器 以太网转换器 调制解调器
2:专业生产rs232-rs485/422/can/lon/光纤/以太网转换器 隔离器 中继器 远程驱动器
串口扩展器 串口服务器 光纤 交换机 RS485转换器 协议转换器 接口转换器
3:光纤收发器 光纤转换器 光端机 光缆光纤MODEM 视频光端机
4:安防报警 可燃气体报警器 有毒气体
7:成套仪表设备安装调试 自动化工程安装 DCS系统安装调试
8:MODBUS温湿度采集模块 CANBUS温湿度采集系统属精密网络型温湿度传感器,
可以设定通讯地址0-255和波特率1200-19200bps;可与组态软件 PLC等通讯联网
9:豪克能量焊接应力消除设备 冲击枪 振动时效 增强疲劳强度
手机13075348421 座机0531-88348421 网站www.lqic.com

网友B(2013-08-02):
新到现货:AS3992   AT86RF212-ZU  CC2531F256  CC2530F256  CC2540F256  CC1190RGV    RFX2401C   RFX2402C 0900BL18B100  2450BM15A0002  2450FB15L0001   SI4463  SI4438  SI4432  MSP430F413IPMR    13590215345  吴先生  QQ:598495344

网友C(2019-07-02):
看看,学习一下,学习一下,学习一下,学习一下

网友D:
powerbuus中继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