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台达12SA2 PLC com+和com-两个接线端是干什么用的啊?

楼主(2013-06-18):
求教台达12SA2 PLC com+和com-两个接线端是干什么用的啊?

网友A(2013-12-29):
没用过,这种问题,找找手册看看的呗,没人回复的话,找官网客服的,他们一般都会回复你的!

网友B:
既然是PLC,又是com,又是正负,那我猜是485通讯的正负端。

网友C:
RS485通信的外部接线端子

网友D:
当然是RS485的通讯端了,这一款PLC自带一个8针圆口RS232,2个RS48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