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应用和下载固体及应用的区别

楼主(2013-06-18):
海泰克的触摸屏中 下载应用和下载固件及应用  有什么区别啊     大虾求指导

网友A:
前者仅仅下载用户程序,后者还包括下载系统程序。

网友B:
下载固体仅仅下载用户程序,下载固体及应用还包括下载系统程序。

网友C:
下载应用 仅下载用户编写的程序,而后者还包括下载系统固件,例如设置的工作参数,属性等。建议用后者下载,以防有的更改没有生效。

网友B:
下载固体仅仅下载用户程序,下载固体及应用还包括下载系统程序。最好用下载固体及应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