蝶阀 - 基本简介

楼主(2013-06-18):
    蝶阀又叫翻板阀,是一种结构简单的调节阀,同时也可用于低压管道的开关控制。蝶阀(butterfly valve)是指关闭件(阀瓣或蝶板)为圆盘,围绕阀轴旋转来达到开启与关闭的一种阀,在管道上主要起切断和节流用。蝶阀启闭件是一个圆盘形的蝶板,在阀体内绕其自身的轴线旋转,从而达到启闭或调节的目的。蝶阀全开到全关通常是小于90° ,蝶阀和蝶杆本身没有自锁能力,为了蝶板的定位,要在阀杆上加装蜗轮减速器。采用蜗轮减速器,不仅可以使蝶板具有自锁能力,使蝶板停止在任意位置上,还能改善阀门的操作性能。蝶阀的最大口径已达10米。大口径蝶阀一般带有缓闭阻尼装置,以防止产生水击。蝶阀的密封材料通常用橡胶,用于低温、高温或调节工况的蝶阀,也使用金属密封材料。蝶阀在高压差、高温工况实现密封还有较大的困难,所以它在这方面的应用还受到一定限制。蝶阀的蝶板具有多种结构。中心对称板的流体阻力较小,但密封面易擦伤和泄漏,故多用于流量调节;斜置板的密封性较好,但加工较困难;偏置板的密封性也较好,加工、维修都较方便,但流体阻力较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