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同类别的485设备是否可以组网

楼主(2013-06-18):
请教各位,485通讯,不同的设备如变频器、显示仪表、PLC可连接起来组网通讯吗?相同的设备有组网过,不同的没用过,不知道可行不?

网友A:
可以的哦,协议一样的啊。

网友B:
只要 波特率 站号 数据长度 停止位 等等设置好了,肯定可以组网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只要 波特率 站号 数据长度 停止位 等等设置好了,肯...

楼主:
谢谢各位,以前没用过还怕不同厂家的设备接一起会烧通讯口

网友D:
说白了,DP总线、D-Net总线、CC-LINK总线等这些总线就是485物理硬件+专用协议!

网友E:
理论上可以组网,但是协议不一样的话,是比较麻烦点;

网友F:
我们的RS232-RS485转换器 RS485中继器,传输距离能达到3000米以上(三公里以上)
RS232/RS485--光纤转换器,传输20公里,速率0到2000kbps (0到2000000bps)
济南伦渠自动化公司专业生产1:各种PLC编程电缆 人机编程电缆 PLC 人机 编程电缆
下载线 西门子MPI编程电缆 三菱编程电缆 TCP转换器 以太网转换器 调制解调器
2:专业生产rs232-rs485/422/can/lon/光纤/以太网转换器 隔离器 中继器 远程驱动器
串口扩展器 串口服务器 光纤 交换机 RS485转换器 协议转换器 接口转换器
3:光纤收发器 光纤转换器 光端机 光缆光纤MODEM 视频光端机
8:MODBUS温湿度采集模块 CANBUS温湿度采集系统属精密网络型温湿度传感器,
可以设定通讯地址0-255和波特率1200-19200bps;可与组态软件 PLC等通讯联网
9:豪克能量焊接应力消除设备 冲击枪 振动时效 增强疲劳强度

手机13075348421 座机0531-88348421 网站www.lqic.com

网友G(2013-12-26):
协议不一样也可以了,数据采集网关可以提供多个串口,支持协议转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