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泵的流量是什么

楼主(2013-06-18):
  水泵流量就是单位时间内泵排出的液体体积或质量,或者说水泵流量是指单位时间内水泵抽送的水量。
  水泵流量常用英文字母Q表示。水泵流量的单位是m3/s、m3/h、 L/S等。
  假如水泵流量每小时流量是90M3时,写成90M3/h;每秒钟流量是25L时,写成25L/s。因为1M3的水重1000kg,1L水重1kg,1h为3600s,所以不同的单位之间可以换算。例如,25L/s=90M3/h。
  在水泵品牌上标出的水泵流量是额定流量,水泵在此流量下工作效率最高。使用水泵时,应力求在额定水泵流量附近的情况下工作,这样最为经济。水泵流量与管路直径及流速成正比,当管径选定后,提高流速即可增加流量;但流速过高,摩擦损失增大,效率降低,一般控制流速为1~3m/s范围内

网友A:
  其他泵的流量也是这样地。

网友B:
美眉的流量怎么鉴定呢?

网友C:
参照活塞泵的计算方式,即截面积*行程*次/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