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电动机的检修中绕组接错或嵌反怎么办?

楼主(2013-06-18):
    在电动机的检修中,如果绕组接错或嵌反,会引起电动机振动、发出噪声、三相电流严重不平衡、电动机过热、转速降低,甚至造成电动机不转或熔断器熔体熔断。绕组接错或嵌反一般有两种情况:一种是外部接线错误,另一种是绕组的某极相组中一只或几只线圈嵌反或极相组接错。此时可进行以下检查和处理:

    拆开电动机,取出转子,将一相绕组接到3-6伏直流电源上(对于星形接线的绕组,须将直流电源两端分别接到中性点和某相绕组的出线头;对于三角形接线的绕组,则必须拆开三相绕组的连接点),将指南针沿定子内圆周移动,如果绕组未接错或未嵌反,则指南针依次经过每一极相组时,南北交替变化;如果指南针经过邻近的极相组时,指南针的指向相同,则说明该极相组接错;如果指南针经过同一极相组不同位置时,南北指向交替变化,则表明该极相组中有个别线圈嵌反。此时可以将绕组故障部位的连接线或过桥线加以纠正。如果指南针的指向不清楚,应适当提高直流电源的电压,或调换磁性较强的指南针再进行检查。按照这一方法分别测试三相绕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