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三相异步电动机怎样进行通电试验?

楼主(2013-06-18):
    如果从机械方面检查未发现电动机的故障,则可直接通电试验。试验时,用三相调压变压器向电动机开始施加约30%额定电压,再逐步上升至额定电压。如果发现声音不正常,或有焦臭味,或不转动,应立即断开电源进行检查,以免故障进一步扩大。如果起动时未发现缺陷,应测量三相电流是否平衡。若某一相的电流大,说明是绕组短路;若某一相的电流小,说明多路并联的绕组中有支路断开故障。如果三相电流基本平衡,可使电动机连续运行1-2小时,随时用手触摸机壳部位和轴承端盖,一旦感到烫手,应立即停车,并迅速拆开电动机,用手触摸绕组端部和铁芯部分。若线圈过热,则是绕组短路;若铁芯过热,则说明绕组匝数不足,或铁芯硅钢片间的绝缘损坏。

    经过通电试验,若确认电动机内部存在故障,就应拆开电动机,进一步进行检查和修理。

网友A:
盘车,听听轴承及电动机内部是否有异常的声音及振动,测绝缘,没问题就上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