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压器调压开关故障检查与判别

楼主(2013-06-18):
   调压开关是变压器唯一可转动的部件,常因其接触不良引起发热而发生故障。对这种故障通常可以从以下几方面来检查和判别:

(1)固定和活动的接触面有无烧伤痕迹(烧毛)和接触不良现象,接触处有无油泥积垢。

(2)调压开关的传动机构是否灵活;传动机构有无因过分松动而使箱盖上的指针尖端指示在位置标志上,而此时触点尚未闭合;开关的三相触点是否同时合上,弹簧的松紧是否相同。

(3)开关的操作杆与箱盖的接缝处是否接合紧密,衬垫是否完整;对准操作杆的箱盖孔下面有无水渍。

(4)如果采用接线板式的分接头,则应检查接线螺栓桩头的松紧情况,各接线桩头间是否因油泥堆积而发生短路或出现闪络痕迹。

(5)检查有载开关时,应将开关的芯子部分吊出,来回转动,观察其接触限位的动作,检查过渡电阻,以确定其连接是否可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