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冰箱冷藏室不致冷,冷冻室冻得很快

楼主(2013-06-18):
电冰箱冷藏室不致冷,冷冻室冻得很快,是什么原因?

牌子:伊莱克斯170

电路图如下

请大家分析一下。

楼主:
XX冰箱温度控制器软性故障
1.温度控制器软性故障的判断
温度控制器软性故障指温度控制器本身无故障,而是化霜机构控制值偏高或偏低;温度范围控制值偏高或偏低;温差范围偏大或偏小;不满足电冰箱要求,即电冰箱内温度过高或过低;压缩机启动过早或冬季启动不起来;压缩机开停频繁或开停时间过长等。温度控制器参数。温度控制器的感温管插入盛有酒精的恒温槽中,酒精的温度随恒温槽能从+10℃~-24℃范围变化,酒精中插温度计观察其温度,温度控制器的两个接线柱与电池和指示灯相串联,温度控制器开关闭合,指示灯亮,温度控制器开关断开,指示灯熄灭,改变恒温箱的温度可以使温度控制器闭合或断开,检测时先调整温度控制器在热点位置,常温下温度控制器开关闭合,指示灯亮,降低恒温箱的温度,观察指示灯,当指示灯熄灭时记下恒温箱的温度,该温度为温度控制器热点时的实际断开温度。若该温度与标准温度值相差很大,则温度控制器存在软性故障,还可以观测温度控制器的中点、冷点的通断温度,判断温度控制器是否存在软性故障。
2.温度控制器软性故障的检修
①对于定温复位型温度控制器。温度控制器的断点控制温度太高,说明电冰箱内温度达不到预定要求,压缩机就停止运转,此时可顺时针方向旋转温度范围调整螺钉1~2周;若断点控制温度太低,则压缩机运行时间过长,箱内温度太低,可逆时针旋转温度范围调整螺钉1~2周。温度控制器恒温化霜温度过高,电冰箱内温度升高,压缩机仍不启动,可逆时针旋转恒温化霜温 反之,可顺时针旋转恒温化霜温度调整螺钉。若温度控制器开停温差过度调整螺钉1~2周; 反之,可顺时针旋转恒温化霜温度调整螺钉。若温度控制器开停温差过小,则压缩机开停频繁,可逆时针旋转温差调整螺钉,反之,则顺时针旋转温差调整螺钉。
②对于半自动化化霜温度控制器,顺时针方向旋转温度范围调整螺钉,可使压缩机通点和断点温度同时上升,逆时针方向旋转温度范围调整螺钉,可使压缩机通点和断点测试同时下降。顺时针方向旋转化霜调整螺钉可使温度上升,逆时针方向旋转化霜调整螺钉,可使温度下降,且调节不影响通点和断点温度。将温度控制器顺时针方向旋转温差调整螺钉可使温差缩小,逆时针方向旋转温差调整螺钉可使温差增大,其调节影响通点温度变化,但不影响断点温度。

楼主:
xx冰箱,只有冷冻室能制冷,而且效果很差分析检修:为准确判断制冷系统管路堵塞性质,需要修理员积累经验并掌握一定技巧。压缩机停机后,在正常情况下,压力在3min内就能达到平衡。若压力平衡很慢,需10min甚至30min以上,说明毛细管脏堵,脏堵严重时表压一直处于负压状态。脏堵位置一般在过滤器与毛细管的接头处。若将毛细管在接头处剪断而制冷剂喷出,这就可以判断毛细管脏堵。在压缩机的修理口上,装接一只带真空表的三通检修阀,抽空后充注标称数量的制冷剂,启动压缩机运转一段时间,若低压一直维持在0MPa,说明毛细管处于半脏堵状态;若为负压值,那可能是完全脏堵。此时可明显感觉到压缩机运转负荷过重、声音很沉闷,测工作电流明显增大。方法和技巧:毛细管脏堵后,最好调换相同内径、同等长度的毛细管。对封闭式的电冰箱更换毛细管较为困难,可将裸露的毛细管用退火的方法将脏物烧化,然后从蒸发器的出口端打入一定的氮气使之畅通。重新连接管道时最好换上新的过滤器。

楼主:
电冰箱的一般维修程序如下:
1.了解电冰箱的情况
了解电冰箱的情况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向用户询问电冰箱的运输、使用工况及是否维修过等情况;二是向用户了解电冰箱的故障现象,并根据具体故障,询问用户电冰箱发生故障时及以前有无异常响声、气味等。通过用户的自述或对用户的询问,判断出电冰箱出现的问题属于哪种类型,是起动类、制冷类或者其他类,并初步确定故障发生在制冷系统、电气系统还是保温系统。对于<此处内容被屏蔽>维修,要先根据对用户的询问,确定需要携带的元器件和工具。
2.通电试机,掌握电冰箱的基本情况
在了解电冰箱的故障现象及工作环境后,接下来要对电冰箱加电试机,并通过“望、听、摸、试”进一步证实故障属于哪类,可能发生在哪个系统。
1)望:是指用眼睛观察电冰箱各部分的情况,包括观察门灯是否亮、是否结霜及结霜多少;遇到制冷差的故障,通过观察压缩机工艺管口及附近的其他焊口处及地面有无油污,大致判断电冰箱是否存在外漏故障。
2)听:是指用耳朵听电冰箱运行的声音,如电动机是否运转、压缩机工作时是否有噪声、蒸发器内是否有气流声、起动器与热保护继电器是否有异常响声等,对于噪声大的机型,则要听噪声发生在哪个部位,噪声属于电动机交流运转声、共振声、金属碰撞声,还是制冷剂流动声。若有“嗒嗒嗒”响声(压缩机内部金属的撞击声),则说明压缩机内部运动部件因松动而碰撞;若有“当当当”响声,则说明压缩机内吊簧断裂、脱钩;若听不到蒸发器内的气流声,则说明制冷系统有堵塞或泄漏故障。    ’
3)摸:是指用手触摸电冰箱各部分的温度。电冰箱正常运转时,制冷系统各个部件的温度不同,压缩机的温度最高,其次是冷凝器,蒸发器的温度最低。
a)室温在+30℃以下时,若用手摸压缩机感到烫手,则属于压缩机温度过高,应停机检查原因。
b)过滤器表面正常温度应与环境温度差不多,手摸有微温的感觉。若出现显著低于环境温度或结霜现象,说明其中滤网的大部分网孔已被阻塞,使制冷剂流动不畅,而产生节流降温。
c)排气管的温度很高。正常工作状态下,夏季烫手,’冬季也较热,否则说明不正常。
d)摸蒸发器的表面。正常情况下,将蘸有水的手指放在蒸发器表面,会有冰冷、粘连的感觉。如果手感觉不到冷,则为不正常。
e) 一台正常的电冰箱在连续工作时,冷凝器的温度为+55℃左右,其上部最热,中间稍热,下部接近室温。
f)摸吸气管的表面。正常情况下,其温度应与环境温度差不多,感觉在稍凉或稍热的范围内。若比环境温度高出5℃以上,或温度过低有冰凉感,或吸气管表面结露甚至绪冰,则均为不正常(但夏季环境湿度较大时也属正常)。
4)试:是指有针对性地触摸或调节温度控制器、化霜定时器等。遇到门灯亮但不起动的故障时,通过扭动温控器至“速冻”位置或打开速冻开关,初步说明温控器是否正常;遇到低温(冬季)不起动或起动困难的故障时,试着打开低温补偿开关,来判断电冰箱电气系统是否有问题。
3.分析故障可能发生的部位
经“望、听、摸、试”之后,就可进一步分析故障所在部位及故障程度。由于制冷系统彼此互相连通又互相影响,故要综合起来分析,一般需要找出两个或两个以上的故障现象,由表及里判断其故障的实际部位,以减少维修麻烦。
采用相应的维修方法对怀疑有问题的系统进行检查,检查的第一步是证实故障是否发生在怀疑有问题的系统中:之后再对有问题的系统进行具体的检查,以确定导致故障的具体元器件或部位。
4.更换损坏的元器件或修复导致故障的部位
如果维修的是电气系统,则在更换或修复故障元器件后,电冰箱的故障即被排除,电冰箱就可以正常工作。如果维修的是制冷系统,则在下一步依次进行抽空、加注制冷剂、观察制冷效果等操作,并在制冷效果达到要求后,对制冷系统进行封口处理。

楼主:
xx双温双控式电冰箱不制冷的原因有哪些?
①外部管路焊点漏,进行补焊。
②除露管漏,进行补焊。若补焊不能排除故障,甩掉除露管或更换箱体。
③冷凝器漏,进行补焊。若补焊不能排除故障,应更换冷凝器。
④蒸发器漏,更换蒸发器。
⑤电磁阀漏,更换电磁阀。
⑥外露连接板漏,更换蒸发器。
⑦压缩机焊口漏,更换压缩机或补焊。
⑧压缩机不排汽或排汽量小,此时压缩机温度低,声音小,冷凝器温度低。拆下压缩机后,通电启动,用手堵住排汽口即可感到压力小,更换压缩机。
⑨内部焊点漏,更换箱体或改装蒸发器。
⑩毛细管堵,吹除清洗,使毛细管畅通。

(这个纯属瞎碰)

楼主:
大家看看这是什么东东

网友A:
这是温控器

楼主:
也有说是这个的

它根本就不是电磁阀的故障,雪种太少了,缺氟你明白吗?缺氟是冷臧室不够冷的主要原因
这个就是电磁阀,大家见过没有

网友B:
温控开关失灵,换温控开关

网友C:
温控开关、风道堵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温控开关、风道堵了

 风道堵了?那个是风道?没见过。

网友D:
我碰到的经常是冬用开关连通了,断开即可(电路图上冬季模式开关,在温控器旁边)

网友E:
                硬件故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