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兑换过这签字笔吗?

楼主(2013-06-18):
1.这笔怎么样?好用吗?

2.单价是 金MP50 +银MP50 还是选其一即可?

网友A:
没兑换过   应该不错吧

网友B:
两种MP任选一种即可。

金MP就是以前的可兑现MP,可以兑换成现金,也可以兑换礼物和网站的各种服务。

银MP和金MP的区别就是不能兑换现金,其他一样。

网友C:
签字笔--没字可签,咱不需要!

网友D:
兑换过   还可以的

一般都用银MP就可以了

网友E:
1、没兑换过  ,看上去 不错;

2、  金MP50 &银MP50 是任选其一即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