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plc上升沿

楼主(2013-06-18):
西门子300plc为什么在上升沿后面加常开触点或常闭触点     作用是啥?????

网友A:
S7-300PLC上升沿、下降沿检测指令的功能需要至少两个扫描循环周期才能完成,即通过比较前后两个扫描周期同一个BOOL变量或RLO(逻辑运算结果)的状态来判断是否是上升沿、下降沿。
简单点说就是在每个扫描周期中把信号状态和他在前一个扫描周期的状态进行比较,若不同则表明有一个跳变沿,因此,前一个周期里的信号状态必须被存储,以便能和新的信号状态作比较。

网友B(2013-09-11):
引用 网友A:
S7-300PLC上升沿、下降沿检测指令的功能需要至少...

 真高人也,这事折腾我好久了

网友:
注意边沿指令或微分指令一般是通过两个循环扫描周期才能完成,如果一个周期内该指令执行了两次就出问题了,尤其是在子程序中用边沿指令或微分指令,因为一个子程序可能在一个周期被调用两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