麦克维尔空调故障请教各位师傅

楼主(2013-06-18):
麦克维尔组合式空调机组  出现了故障,  故障显示是变频器显示F0003 (欠电压)  ,而压缩机显示屏面板上是显示蒸发器流量报警。

以前也只出现过蒸发器流量报警,过段时间以后去开空调,正常。

现在是出现欠电压和蒸发器流量报警,上午开了好的,中午就跳掉了,等3点多在开,又好了,这是什么情况,

已经测过压降,不大,公司处于工业园区,会不会因为夏天到了,园区用电负荷高的缘故 请教各位大师 谢谢

网友A:
直膨机么?变频器是用在压缩机上的??

蒸发器流量报警。。。。这个报警名字真奇怪。。。

这种报警不用人工复位的吧,一旦动作条件不存在的,自动会消失吧。。。

要完全解决这个问题,给厂区的变压器增容吧。。。

网友B:
既然是在工业园区,电压波动有可能有点大、同意一楼、增容吧

网友C:
变频器报欠压一般都是由于瞬间输入电压拉低导致,所以会不会存在这种可能:

先出现蒸发器流量报警,然后系统保护,引起变频器前期供电电源断开,从而导致变频器报欠电压。

当然这只是猜测,具体控制电路是不是这样还需要楼主自己排除。如果真是这样控制的话,还需要从根本上解决为什么会出现“蒸发器流量报警”!

网友D:
用进口的东西,什么故障都很正常

网友E:
引用 网友A:
直膨机么?变频器是用在压缩机上的??蒸发器流量报警。。...

楼主(2013-07-23):
引用 网友A:
直膨机么?变频器是用在压缩机上的??蒸发器流量报警。。...

怎么整容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