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想开个贴互动一下!关于一个ABB机器人的问题!非正常关机不能保存点位...

楼主(2013-06-18):
鉴于该版块越来越好!想给阿君助助兴...

特丢个问题讨论...大家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啊

description:

IRC5 控制柜,在正常关机状态下可以保存点位数据,但非正常关机(如:突然断电)点位数据就保存不了,或者说保存不完全,有时会一轴校准数据丢失,有时二轴。

补充说明:

该机台不关机情况下可以正常运行...无异常,但正常关机只要不在phome点就有掉点的可能...

大家可以判断一下啊...就当是学习或者是猜测....

回复格式:

如:

判断:系统存储卡坏了

理由:存储卡不可正常保存数据

备注及补充说明:也有可能是energy bank坏了...

楼主:
欢迎各路高手....前来探讨

网友A:
应该是机器人本体的位置数据保存电池到了临界放电点,也就是电池不足了,应该马上更换

网友B:
突然断电,是靠后背电池来完成的,所以觉得电池是关键。

网友C:
ABB大神出现鸟!!!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机器人本体的位置数据保存电池到了临界放电点,也就...

差不多了,不过!

SMB电池换的是新的,energy bank(控制柜里的大电容)也换了...

现象依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机器人本体的位置数据保存电池到了临界放电点,也就...

继续...已经接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突然断电,是靠后背电池来完成的,所以觉得电池是关键。

请问您指的是哪个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机器人本体的位置数据保存电池到了临界放电点,也就...

再补充一点...主机电池电压3.2v

网友D:
大家没按格式来

看我的

判断:后备电池电力不足

理由:供电电压下降后主机程序自动停止,不能正常写入存储器

备注及补充说明:也有可能是主机电源的滤波电容(电解电容漏电严重,导致断电时电力不足,电压下降快,使得数据存贮不完整)

网友E:
判断:

1、有可能是SMB内存电池没电。

2、有可能是SMB模块坏了。

3、有可能是机柜内存保存的位置丢失。

申明:ABB机器人的编码器位置数据一般是有2个地方保存的(1、是SMB内存保持。。。2、是机柜内存保持)

网友E:
于该版块越来越好!想给阿君助助兴...

难道机器人版要火了?????????

网友B:
没有接触过机器人,只是根据现象分析是电池问题,应该是给存储器供电的电池。

网友F:
这玩意有电池的吧,如果有,那就可以啦

网友G(2016-05-16):
引用 网友E:
判断:1、有可能是SMB内存电池没电。2、有可能是SM...

哪为什么在PHome点有不掉的可能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