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使用vb2005与cp1h(rs232)进行通讯?

楼主(2013-06-18):
PLC:CP1H-X40DR-A   一根rs232串口线  vb2005

rs232串口线焊接正常,想知道如何使用vb2005进行编程,和plc进行通讯,网上查资料,协议是host-link,不知该怎么写?波特率,数据位等,这些参数都了解,不知有人亲自做过这个?求交流。

已编写完成,分享给大家,在附件里。

网友A:
看这个格式,这就是hostlink读ir的一个。你最终要做的就是通过编程使用串口发送出去这个命令就可以,然后收到你想要的结果。

命令有很多,如读取dm区等。还有位的强制等。

你可以先用串口调试工具测试一下这些命令。

网友A:
VB6.0下的一段读代码。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这个格式,这就是hostlink读ir的一个。你最...

串口助手测试过,有数据返回,但是返回的数据是不对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A   看这个格式,这就...

 说一下你串口的设置。是波特率,数据位,停止位等。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回复内容:对: 楼主  回复内容:对...

波特率9600  数据位7  停止位2  偶校验

网友A:
返回的数据不对,与数据位是7有关。你可以改为8试试。我之前用过7,会丢失数据。比如发送的是FF,收到的是7F。后来咨询了欧姆龙,提示改为8,现在正常使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返回的数据不对,与数据位是7有关。你可以改为8试试。我...

谢谢 程序已经测试完成,数据位8或7都可以,只要上位机串口的参数和plc的参数一样就可以了

网友B(2014-03-24):
好好,正好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