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维修和更换电容器?

楼主(2013-06-18):
    维修电容器应注意以下几点:

(1)由于受真空净化条件的限制,不得在现场对电容器进行内部检修。

(2)发现电容器有严重鼓肚、过热和绝缘老化等缺陷时,应使其退出运行,调换备用电容器。

(3)对渗、漏油的电容器,应先进行测试,如果绝缘完好,可采取锡焊或涂环氧树脂等方法补漏。

(4)每季清扫一次(通常在定期停电检查时进行),主要清扫电容器构架和瓷绝缘部分、电容器组的放电装置、电容器室的通风装置和通风孔,以及电容器回路上的电气元件等。

   电容器组发生严重事故需要进行更换处理时,首先应对全组电容器进行人工放电;其次,将每台电容器逐个放电,亦即使用装在绝缘棒上的金属接地棒与电容器出线端子接触放电;然后进行检查,对查处的有严重缺陷的电容器予以更换。更换时事先必须根据备用电容器的记录资料,核对其电容值和绝缘电阻是否合格,并检查有无渗、漏油现象。换上合格的电容器后,应在额定电压下试通电三次,若无故障再试运行24小时,在试运行期间应加强巡视和检查。

网友A:
电容器很少自己修的,也很少用。

网友B:
以前单位大门的伸缩式电动门坏了

查了哈书,就去维修了。

这个故障主要是启动电容或者运行电容损坏。

拆下来一测,果然坏球了,让保安买了一个,换上好了。

网友C:
外观没有明显变化的电容器,如何检测?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外观没有明显变化的电容器,如何检测?

 可在线用排查法判定电容器好坏。当对电容器性能有怀疑时,可拆下用万用表检测其是否漏电、短路或击穿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