洗衣机的高低水位是如何判断检测的?

楼主(2013-06-18):
每次洗衣服,看到调整高低水位时,我就会想,这个水位到底是怎么检测的?

机子好的,没拆过。

网友A:
有浮球开关或者是称重的开关吧。

网友B:
洗衣机假如有自动判断衣服重量然后自动控制水位的,就是称重传感器。

网友C:
 就是一个简单的水位开关而已,哪来的称重传感器

网友D:
我觉得是浮球之类的开关,称重不现实

网友E:
普通水位开关,水位探针可以调节高低,就此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浮球开关或者是称重的开关吧。

浮球开关我见过,在水箱里用还可以。

洗衣机里面的应该比较小吧?按你说的是浮球,那洗衣机水桶还连接一个小桶,里面放着浮球开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洗衣机假如有自动判断衣服重量然后自动控制水位的,就是称...

洗衣机丢衣服进去,不设定水位。

电机启动转几圈,然后才进水,这个过程就是抖抖衣服,是称衣服的重量?我感觉不是?

当然当水放进去的时候,随着水位的增加,采用称重模块的话,很好判断 低,高,中水位的。

楼主:
找了位百度的回答,这个应该是比较准确的。但是个别品牌的机子,方式也可能不一样。

网友F:
嘿嘿

洗衣机上这个集气取压的小招,应该是N年前,俺教给某个给洗衣机厂做开发的工程师的

黑黒

网友G:
我修理时有拆过。

网友H:
洗衣机是集气取压的,学习了

网友I:
引用 网友F:
嘿嘿洗衣机上这个集气取压的小招,应该是N年前,俺教给某...

厉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