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逻辑功能能实现吗?

楼主(2013-06-18):
看图,中间那个是双输入与门,(不知道画的图形对不对),如图接线,能不能实现液位继电器的功能?当然,输出还带加其他元件,现在只讨论逻辑功能。

开机状态设567不通,就是排水用液位继电器

网友A:
5和6同时通的化,都是高电平,O是通的;5和6不同时通的化,一高一低电平,O是不通的,貌似可以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