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oo 台达变频器

楼主(2013-06-18):
小弟刚学西门子200PLC 想知道西门子200和台达变频器(VFD-B)通讯能够用台达说明书内的通讯协议的参数地址定义 (对驱动器的命令2000H) 非常感谢

网友A:
485通讯,参考下说明书吧。

网友B:
木有试过,按说明书试试吧!网站上查查有没有相关案例。

网友C:
按照协议 写程序 , bunand

网友D:
变频器的地址是16进制的数据,编程时要转换成10进制的数据然后加1,再在前面加上功能码。

网友E:
以前做过这通讯,S7-200和台达变频器通讯,记得在工控网还发过调试的帖子。

变频器的地址16进制,换成10进制后要加1的。

你可以搜索下工控,我发过贴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以前做过这通讯,S7-200和台达变频器通讯,记得在工...

嗯  但是运行指令是2000H 频率指令是2001H 用MODBUS通讯的话 能同时写入参数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变频器的地址是16进制的数据,编程时要转换成10进制的...

 谢谢 你能写个简单的程序为参考下吗 比如 正转运行 20HZ  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