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哪位朋友能介绍下这种机械锁吗

楼主(2013-06-19):
如题目,工程需要一种机械锁具,外形如图,要求有干接点输出功能,可以被控制设备监测到,进行机械保护,哪位朋友用过或者见过吗,给推荐一下啊。

这种地锁:

网友A:
这类网上查查很多,电磁锁,或是类似小区的门禁锁

网友B:
像是高压柜上用的电磁锁,区别就是电磁锁是需要电源这个是用钥匙的。

网友C:
有干接点输出?你可以找个插销锁具+行程开关配合来代替

也可以拿着照片去工业五金店去问问。

网友D:
没有见过啊!

网友E:
突出的杆--是限位开关的驱动轴。

楼主:
引用 网友E:
突出的杆--是限位开关的驱动轴。

现场不好安装,呵呵,谢谢各位兄弟了,准备换别的解决思路。

因为不知道怎么给分操作,先这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