仪表DCS控制系统接地规程

楼主(2013-06-19):
为保证控制系统的现场接地实施水平,保证控制系统在现场的安全可靠使用,特制定本规程。

一、接地分类

接地主要可分为保护接地、工作接地、本安系统接地、防静电接地和防雷接地。

1、保护接地

1)保护接地(也称为安全接地)是为人身安全和电气设备安全而设置的接地。凡控制系统的机柜、操作台、仪表柜、配电柜、继电器柜等用电设备的金属外壳及控制设备正常不带电的金属部分,由于各种原因(如绝缘破坏等)而有可能带危险电压者,均应作保护接地。

2)低于36V 供电的现场仪表,可不做保护接地,但有可能与高于36V 电压设备接触的除外。

3)当安装在金属仪表盘、箱、柜、框架上的仪表,与已接地的金属仪表盘、箱、柜、框架电气接触良好时,可不做保护接地。

2、工作接地

1)仪表及控制系统工作接地包括:仪表信号回路接地和屏蔽接地。

2)隔离信号可以不接地。这里的“隔离”是指每一输入信号(或输出信号)的电路与其它输入信号(或输出信号)的电路是绝缘的、对地是绝缘的,其电源是独立的、相互隔离的。

3)非隔离信号通常是以直流电源负极为参考点,并接地。信号分配均以此为参考点。

4)仪表工作接地的原则为单点接地,信号回路中应避免产生接地回路,如果一条线路上的信号源和接收仪表都不可避免接地,则应采用隔离器将两点接地隔离开。

3、本安系统接地-

1)采用隔离式安全栅的本质安全系统,不需要专门接地。

2)采用齐纳式安全栅的本质安全系统则应设置接地连接系统。

3)齐纳式安全栅的本安系统接地与仪表信号回路接地不应分开。

4、防静电接地

1)安装DCS、PLC、SIS 等设备的控制室,应考虑防静电接地。这些室内的导静电地面、活动地板、工作台等都应进行防静电接地。

2)已经做了保护接地和工作接地的仪表和设备,不必再另做防静电接地。

5、防雷接地

1)当仪表及控制系统的信号线路从室外进入室内后,需要设置防雷接地连接的场合,应实施防雷接地连接。

2)仪表及控制系统防雷接地应与电气专业防雷接地系统共用,但不得与独立避雷装置共用接地装置。

二、接地形式和接地原则

系统接地形式主要分为等电位接地和单独接地。接地原则为单点接地,即通过唯一的接地基准点ERP 组合到接地系统中去。

1、系统推荐采用等电位单点接地方式进行接地。这要求工艺装置(或厂区)周围存在等电位接地网。

2、在无法满足等电位接地的情况下,允许系统工作接地进行一点单独接地,同时将系统保护接地接到电气地。在系统地和保护地无法分离的情况下,可以将系统保护接地和工作接地进行一点单独接地。

三、接地连接方法

1、当采用等电位接地时,要求将建筑物(或装置)的金属结构、基础钢筋、金属设备、管道、进线配电箱的PE(保护接地线)母排、接闪器引下线形成等电位联结,控制系统保护接地和工作接地应分类汇总到该总接地板,实现等电位联结,与电气装置合用接地装置并与大地连接。但控制系统在接地网上的接入点应和防雷地、大电流或高电压设备的接入点保持不小于5 米的距离。

2、当采用单独接地时,此时应保证接地电阻小于4 欧姆,且单独接地体与其他电气专业接地体应相距5m

以上,和独立和防直击雷接地体须相距20 米以上。具体的一点接地的形式根据可现场条件,在以下几种情况下选择。(以下所列情况为工作接地的连接,正常情况下保护接地应接到电气地,若无法将工作接地和保护接地分开,可以将保护接地与工作接地连接到同一单独接地体)

在一般的条件下,推荐采用4 根2m

长的50*50 的角钢,呈边长为5m

的正方形打入地下70cm

以上,再用镀锌扁铁焊接(建议用堆焊)起来,用≥16mm2 的导线(一般控制导线长度≤20m)引到控制室接地铜排的方式,基本上都能满足接地电阻小于4 欧姆的要求,特殊的地理情况下,需采用降阻剂来降低接地电阻。

对于没有条件单独打地桩的情况下,可以采用电气地作为系统的接地,此时工作接到和保护接地都连接到电气地,但要注意选取接入点时应尽可能远离大电机的接入点,同时与避雷地的接入点间的距离也应大于20m。

系统的操作台、外配柜等低压电气柜应视为保护接地,接地线统一连到一保护接地接地铜条。若外配柜中安装有安全栅,安全栅接地应视为工作接地,接地线连接到工作接地接地铜条。然后根据具体情况连接到接地体。

对于两个控制站之间或控制站与操作台之间的距离较远的情况下(一般以是否在同一幢内或者两者之间距离超过30m

为基准),可以采取分别接地的原则进行接地。

若远程机笼与主控机笼之间采用了电气隔离装置或光电隔离装置,则远程机笼可以就地进行接地。

⑥ UPS 的接地一般应选择厂方的电气地。

四、接地系统接线和接地电阻

1、接地系统的导线应采用多股绞合铜芯绝缘或电缆。

2、接地系统的各接地汇流排可采用截面为25mm×6mm 的铜条制作。

3、接地系统的各接地汇总板应采用铜板制作,厚度不小于6mm,长、宽尺寸按需要确定。

4、机柜内的保护接地汇流排应与机柜进行可靠的电气连接。

5、工作接地汇流排、工作接地汇总板应采用绝缘支架固定。

6、接地系统的各种连接应牢固、可靠,并应保证良好的导电性。接地线、接地干线、接地总干线与接地汇流排、接地汇总板的连接应采用铜接线片和镀锌钢质螺栓,并应用防松件,或采用焊接。 Y# K, Y% T

7、各类接地连线中,严禁接入开关或熔断器。

8、接地线的截面可根据连接仪表的数量和接地线的长度按下列数值选用:

a)接地线:1mm2 ~2.5mm2;

b)接地干线:4mm2 ~16mm2;

c)接地总接线板的接地干线:10mm2 ~25mm2;

d)接地总干线:16mm2 ~50mm2;

e)雷电浪涌保护器接地线:2.5mm2 ~4mm2;

9、电浪涌保护器接地线应尽可能短,并且避免弯曲敷设;

10、地系统的标识颜色为绿色或绿、黄两色;

11、仪表或设备的接地端子到接地极之间的导线与连接点的电阻总和,称为接地连接电阻。

12、接地极对地电阻与接地连接电阻之和称为接地电阻。

13、仪表及控制系统的接地电阻为工频接地电阻,不应大于4 欧姆。

14、仪表及控制系统的接地连接电阻不应大于1 欧姆。

五、其他注意事项'

1、当现场雷暴日较多,控制系统的信号、通信和电源等线路在室外敷设或从室外进入室内的,应考虑实施防雷接地措施。

2、计算机在出厂前已将工作接地和保护接地连在一起,系统操作台插座上的接地端子在系统出厂时已经连接到接地排上,计算机是通过电源线的接地线连接到接地端子上的。

3、接地干线长度若超过10 米或周围有强磁场设备,应采取屏蔽措施,将接地干线穿钢管保护,钢管间连为一体;或采用屏蔽电缆,钢管或屏蔽电缆的屏蔽层应单端接地。若接地干线在室外走线并距离超过10 米,应采用双层屏蔽,内层单点接地,外层两端接地,以防止电磁脉冲的干扰。

4、仪表电缆槽、电缆保护金属管应做保护接地,可直接焊接或用接地线连接在附近已接地的金属管道上,并应保证接地的连续和可靠,但不得接至输送可燃物质的金属管道。仪表电缆槽、电缆保护金属管的连接处,应进行可靠的导电连接。

5、信号屏蔽电缆的屏蔽层接地应为单点接地,应根据信号源和接收仪表的不通情况采用不同接法。当信号源接地时,信号屏蔽电缆的屏蔽层应在信号源端接地,否则,信号屏蔽电缆的屏蔽层应在信号接收仪表一侧接地。

6、接地干线导线截面积应不小于16mm2。

网友A:
规程居然没有接地电阻的要求,那如何判断接地是否做的合格呢?

网友B:
4欧姆  不是接地电阻的要求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