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电机减速时的能量转化

楼主(2013-06-19):
伺服电机减速时,需要的能量是变大还是变小?选择伺服电源时想到这个问题,怎么也想不明白了。

减速时,电流反向,电源似乎应该是吸收功率?这样的话不是电机发的电反馈到了电源,不消耗能量,反而给电源充电?那制动电阻不就没有必要了么?想想好像又不对,好像一个人去推车和拉住车都要消耗能量...

一句话说就是驱动器“拉停”电机过程中,到底是消耗能量,还是被充电?

搞糊涂了,求释疑。

网友A:
首先伺服系统是交流-直流-交流的过程,要把制动能量节省反馈到电网,需要一些变压稳压等处理,小功率的在成本上得不偿失。伺服电机减速制动时,肯定会产生所谓负能量,这些能量往母线电容里反充一部分,等超过设定值,就会直接把能量释放到制动电阻上。制动电阻的选择在伺服用户使用手册里有比较详细的解释,可以看一看。

楼主:
电机制动时需要很大的反向电流,这个电流是否应该是电源和反向切割磁场的感应电流共同提供的?如果不考虑制动电阻的话,那这个电流能量是全部充电到母线电容么?也就是母线电容被充电的电能来自于电源提供一部分,减速时机械能转化到电能提供一部分?而且由于制动电流较大,电源消耗的能量比匀速时还要更大?

网友B:
伺服电机在减速的时候其实就是处于一个发电状态,你监控P/N电压或者电源电压肯定比你的正常电压要高,这是正常的,这个多余的电能我们称为 再生能量,你添加一个再生电阻就可以消除了

  刹车电阻的大小,你可以更具驱动器的功率选择

 若有不明白可以联系我

深圳市宇鑫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

公司主营销售,伺服控制,伺服马达,竭尽所能帮你解决现存困扰的问题.

电话:13612994306  黄健

座机:0755-33983210-8004

楼主:
希望有更深入的讨论,谢谢!

网友C:
你前面那一截说的都是对的,什么时候需要制动电阻呢?

根据能量守恒方程有:1/2mV平方=1/2UC平方

可以看出如果能量变化如果过快,会导致电压急剧升高,即所谓的泵生电压,如果泵生电压过高就会导致伺服过压报警

同时从公式也可以看出,降低的方式有三种:

一是延长时间:即降低减速度,这样内置电阻可以有时间消耗制动能量

二是增加制动电阻:即增加消耗能量速度

三是增加电容:即增加能量的存储量

网友D:
我公司专业设计制造非标自动化设备及自动化流水线,寻求有定单的朋友合作。
 郝生  电话:18923728115
QQ:276584857

公司网站 http://www.y168g.com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前面那一截说的都是对的,什么时候需要制动电阻呢?根据能量守恒方程有:1/2mV平方=1/2UC平方

您是说(假设不存在内部或外部制动电阻的情况下)电容器的能量就是电机减速时机械能的转化量?可是减速时驱动器仍然在供给电机一个大的反向电流(快速减速时产生减速力矩靠电机反向感应电流应该是不够的吧),这个电流的功率如何转化的?

楼主:
问题太简单,还是太难?恳请波恩,刘版主等高人前辈指教。

楼主:
再顶一下,真的是很困惑我的问题。

网友E:
伺服电机只要旋转就会产生感应电动势。

当加速时,驱动器输出电压克服该感应电动势后的电势差产生正向电流;

    减速时,驱动器输出电压叠加该感应电动势后产生反向电流;

无论加速减速都消耗能量,只不过减速时转子动能的相当一部分转换成了电能。这个电能又被充入电容或超过动作阈值被制动电阻以热能释放。

楼主(2013-07-19):
引用 网友E:
伺服电机只要旋转就会产生感应电动势。当加速时,驱动器输...

您的回答很能印证我的疑惑,能否请您再解释一下“减速时转子动能相当一部分转化成电能”,另一部分转化成什么了呢(除了绕组发热和磁场耗散),减速时消耗的电源电能是否转移到了电容?

伺服厂家选择制动电阻的说明中都会提出“制动电阻能量=制动能量-电容器能量”的公式,根本就没考虑电源的能量,如何解释呢?是可以忽略么

楼主:
我觉得上面的公式只适合普通变频器制动而不适合伺服,两者区别是否需要控制减速度

网友(2023-07-23):
引用 楼主:
我觉得上面的公式只适合普通变频器制动而不适合伺服,两者区别是否需要控制减速度...



你好!能否详细讲解一下?我看到一些解释说 减速的时候转子转速高于定子磁场转速, 这个时候就会产生能量反馈回变频器,那么按理说这时候电流应该是负数,功率也是负数,但是我实际测得的曲线 这个时候电流只是减小,并没有一下变成负数,只是减到某个阶段才会变成负数,这个是不是就是伺服控制产生的作用?  如果没有伺服控制,是否刚减速就会出现电流变为负数的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