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功率200W,可在车上用的电脑电源 DC/DC ATX

楼主(2013-06-19):
PPL-I-200

本产品为智能电源CARPC电源-DC/DC电源,是车载电脑成本和性能最优化的智能Mini-ITX电源,另外CARPC电源-DC/DC电源是为MINI-ITX主板定身打造的电源.

产品主要特点如下: *高效率、薄尺寸 *支持睡眠模式,带音响控制信号输出 * OVP、OCP、短路等功能 * 带智能控制ITPS点火功能 * 标准20PIN ATX输出 *8-28V宽输入范围设计 1、功能:车载用DC/DC ATX电源,8V~ 28V直流输入, +5V/6A、+12V/5A、+3.3V/6A、-12V/0.1A、+5VSB/1.5A及PG输出. 2、输出功率:150W 3、电源的+5V、+12、+3.3V、-12V、+5VSB输出具有短路保护功能,保护方式为截止式. 4、尺寸为:160X45X20MM

DC-DC车载电脑电源PPL-I-200

一、概述

PPL-ITX是设计与广泛的主板一起使用的,除了Pentium-M Celeron和全能量的P4系统,还有VIA

mini-ITX主板。

二、功能特点

1、宽范围的输入电压:DC 8-28V

2、低功耗,高效率

3、先进的ITPS 汽车点火控制功能

4、输入欠压、过压、反向保护功能

5、输出欠压、过压、过载保护功能

6、支持PS_ON 信号

7、支持P4 ATX 电源模式

三、主要电气技术参数

Output Rail    Current (Max)      Current Peak(<60 seconds)    Regulation

   5V             10A                    12A                      1.5%

   3.3V           10A                    12A                      1.5%

   5VSB           2A                     3A                       1.5%

   -12V           0.15A                  0.2A                      5-%

   12V            10A* (seebelow)        12A                       2%

四、PPL-I-200 车载电源板的连接说明图

在您安装PPL-I-200   ITX到您的汽车前,请用仔细阅读这份手册。通常,急着安装该电源会导致

你的PPL-I-200  ITX板、电脑及你的汽车电力系统遭到严重损伤。

PPL-I-200   ITX板有几条线需要严格的确认后才能接到正确的插槽内。当安装时,要再次用电压

表测试你的电线的极性。

避免使用cigarette plug(点烟头)作为电的来源,通常这样的接触是不能确保传输高电

流到你的PC上

1、 连接20P 标准插头主板电源线。

2、 连接4P P4-12V电源

3、 连接启动线。(如不连接启动线,请按普通ATX 电源的方式来启动电脑,无电池保护功能。)

4、 连接ACC 线。

5、 请多次检查以上连接有无错漏,再进行PPL-I-200 电源板与电池的连接,请注意正确分清电

源线的极性。使用延长线连接时请注意要用电工胶布绝缘所有外露的接头,延长线的线芯

直径不能小于2.5 平方厘米;长度不适宜超过200 厘米。

1. 当用户把点火开关转动到ACC开关位置或者进行启动汽车的操作时,PPL-I-200 电源板检测到ACC电压为正(高电平),如果ACC电压持续时间超过5 秒(该时间不会累计,如ACC电压有中断,则重新计时)则由绿白色的启动线向PC 主板发送一个开机信号,此时ITX车载电脑开始正常启动运行。ITX 车载电脑启动后PPL-I-150 电源板绿色的LED 指示灯会点亮。

2. 通过取出汽车钥匙或把汽车钥匙转到OFF 位置来断开ACC 电压,PPL-I-200 电源会检测到ACC电压为零(低电平),PPL-I-200 电源板就进入5 秒延迟关机状态,延迟时间结束后PPL-I-150 电源板由绿白色的启动线向PC 主板发送一个关机信号,让ITX 电脑进入关机程序,然后安全关闭提供ITX 电脑的主要电源,只有+5VSB的待机电压供给主板。

3. 当PPL-I-200电源板在进入延迟关机状态下,而且在延迟的时间还没有结束前ACC 端电压就恢复为正(高电平),PPL-I-200 电源板重新检测到ACC电压为正(高电平),终止延迟关机状态,让ATX 电脑继续正常运行。

5VSB待机的问题:在交通工具里运行电脑的最困难的任务之一是电脑处于OFF时的电能消

耗。在所有ITX电源中都有一组5VSB(5V待机)模式,以便检测主板几时发出一个PS/ON开机信号。

当你的电脑处于OFF状态时,它的5VSB仍会消耗约100mA的电流,甚至会使用更多的电流,因为

RAM一直在运行。所以无论你的汽车电池有多大能量,长时间后它最终会用光你的电池。PPL-ITX

可以通过设置运行模式来关闭5VSB来解决这些问题。当5VSB设置处于Never状态(HARDOFF=Never)时,

PPL-ITX不断地监视电池的电压。当电池电压降至11V以下超过1分钟,PPL-ITX会自动关闭,只有输

入电压再大于11V时才重新启动。

七、产品配件清单

1、 PPL-I-200 车载ATX 电源 1 个

2、 标准20P 双头ATX 电脑主板电源连接线 1 条

3、 标准方4P连接线 1 条

4、 Power_SW 启动线(绿白线) 1 条

5、 LED连接线 1 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