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网友求助问题的几个回帖展示之三十六

楼主(2013-06-19):
                               对网友求助问题的几个回帖展示之三十六

        本文4例都是在网上回答网友的求助帖,其前二贴是关于PLC编程的,第三贴关于电路计算题,第四贴为硬件电路设计的。现整理汇编展示给大家,供大家参考。

        一、求助帖:怎么整数加一只加一次,把5改成VW10就可以连续加,新手,望见笑

         ……但是第二次再开和关,没反应了,还是为6,按理说应该开关一次加1的怎么不加了,就是第一次天关的时候加了一次1除非清0才能变换一次之后又没反应了。

        回复:    INC_W指令为字整数加一指令,一般其输入应为字存储器,输出也为字存储器,如输入与输出用同一个存储器,如都是VW10,且初始值VW10=0,按一下I0.0,程序将执行将输入存储器值+1,运算结果送入输出存储器,即输入VW10+1=0+1=1->输出VW10=1。再按一下I0.0,程序将执行将输入存储器值+1,运算结果送入输出,即输入VW10+1=1+1=2->输出VW10=2。。。即每执行一次INC_W指令,会将VW10值加1。

       你网络1中INC_W指令其输入与输出参数用的不是同一个存储器,而输入又是立即数“5”,输出为VW10,这样执行一次INC_W指令,其输入为: 5+1=6,将6->VW10,再执行一次INC_W指令,其输入仍为: 5+1=6,再将6->VW10,即不管执行几次INC_W指令,其输入始终执行  5+1=6 运算,再将6->VW10,故就会出现你在3楼说的“但是第二次再开和关,没反应了,还是为6”

         二、求职贴:求助一个工位的移位指令问题——有一个生产线,1工位是光电传感器i0.0来检测瓶子,有瓶子过来就闭合q0.0;2工位和1工位相差三个工位,有一个光电检测i0.1吸住瓶子的吸嘴。当生产线停止的时候,i0.0是不触发的,但是i0.1还是周期性的会触发;调试用的程序是这样的:

但是,我发现,生产线停止之后,i0.0已经检测不到瓶子了,移位指令会停止,此时M4.4为1,M4.3为1,M4.2为1,M4.1为1,现场1工位和2工位中间有三个瓶子。要怎么改程序才会让移位继续执行?

或者要怎么改程序才能让生产线停止后q0.1只执行三次(就是把工位中间剩下的瓶子处理完)。

      回复:将你的程序这样改一下,就可解决按停车按钮后,Q0.1只能执行3次生产线停止运行,见下图:

程序说明:

      1、增加启动与停车2个按钮:I1.0为生产线启动运行按钮,按一下启动按钮I1.0,使Q0.2=1,即生产线启动运行,见网络1。

      2、当第一个瓶子进入1工位处,使光电传感器I0.0=1,由于M10.0=0,I0.0=1的前沿使MB4右移一位,再使M4.7=1,此时MB4=1000_0000,当第二个瓶子进入1工位处,使光电传感器I0.0=1,由于M10.0=0,I0.0=1的前沿使MB4右移一位,再使M4.7=1,此时MB4=1100_0000……见网络2.

      3、当第四个瓶子进入1工位处,使光电传感器I0.0=1,由于M10.0=0,I0.0=1的前沿使MB4右移一位,再使M4.7=1,此时MB4=1111_0000,此时第一的瓶子的标志位为M4.4,而第一个瓶子位于2工位处,使2工位处的光电传感器I0.1=1,此时I0.1=1,又M4.4=1故使Q0.1=1(吸住瓶子的吸嘴),由于此时M10.0=0,其I0.1=1的后沿触发不起作用(及不执行MB4右移和Q0.0~Q0.2及M10.0的复位),见网络3.

     4、当按下停车按钮,使M10.0=1(见网络4),而生产线并不立即停车。但M10.0=1,却使I0.0不起原控制作用,见网络2,而I0.1仍可继续工作(见网络3):当瓶子移到2工位处,使I0.1=1,而I0.1=1使Q0.1=1,而I0.1=1的后沿使MB4右移一位,此时MB4=0111_0000,由于MB4≠0,故不执行Q0.0~Q0.2及M10.0的清零指令,只有MB4再右移3次,其MB4=0,才执行对Q0.0~Q0.2及M10.0的清零指令,Q0.2=0使生产线停止运行。

      三、求助帖:一道电工题的解法  一道电工考题,忘了怎么计算了,在这里求助一下:问题是,一根电阻丝,截去1/3,接在原电压上,问功率与原来的功率比是多少?

        四、求助帖:求用常开的行程开关控制的继电器电路

 求助,怎样用常开的行程开关控制继电器的顺序电路

 求按一下启动按钮电磁阀动作,然后电机启动,气缸动作到行程开关后延时断电复位

到磁性开关感应后电机停止的电路图,菜鸟求助大师

       回复:给你出个电路供参考:

      1、左图中Z0为交流接触器,它的主触点接电机(未画);D1为电磁阀;J0为时间继电器;这3个元件工作电压为交流220V。J1为24V直流继电器,作为磁性开关的负载。右图中的绿色方框为直流24V供电的磁性开关,其内不含有继电器,是NPN型晶体管OC门式输出。它对外有3个接线端:其“+”引线端通过Z0的常开触点接24V电源的正负极,其 “-”引线端接24V电源的负极。其输出端“OUT”接J1直流继电器;用J1的常闭触点控制Z0的断开。K0为常开触点行程开关,接J0时间继电器;K1为启动按钮。

      2、动作说明:按下启动按钮K1,Z0接触器得电吸合且自锁。电机启动。同时使D1电磁阀得电启动。当气缸动作到行程开关K0处,使K0触点闭合,J0时间继电器得电开始延时,延时时间到,J0动作,其常闭触点断开,使D1电磁阀失电断开,电磁阀复位。当磁性开关感应后(即金属被测物靠近磁开关)其输出晶体管导通,使J1继电器得电吸合,J1的常闭触点断开,使Z0断电,电机断电停止24V电源也断开,即J1也失电断开。

      本文到此结束,有不妥之处请给于指正。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