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EP7出现这个情况

楼主(2013-06-19):
之前是编程电缆不能被识别,今天把电缆拔了然后重现插上,然后就出现这个情况请问是什么原因啊?

网友A:
这情况应该是:通信电缆问题,要么就是不稳定;

楼主电缆是USB,还是?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情况应该是:通信电缆问题,要么就是不稳定;楼主电缆是...

 是USB的

网友A:
你选的是什么驱动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选的是什么驱动啊?

 先谢谢你,我是在网上买的USB转串口线,但是之前出现过电脑无法识别编程电缆的情况,之后我断电将串口线与PLC连接处拔掉了之后重新装上,然后就可以识别电缆了,但是又出现这个情况了

网友B:
  重启下电脑或者是电脑啥服务被禁止了。点击开始,点运行,输入MSCONFIG,查看西门子点服务是否都启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重启下电脑或者是电脑啥服务被禁止了。点击开始,点运...

怎么看是不是都启动了啊?

这个是都启动了吗?

网友C:
 很有可能是国产电缆通讯质量,还有地址 选择 2 ,不是 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