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最近蓝屏,咋回事呢?

楼主(2013-06-19):
         最近电脑总会出现蓝屏,重启后--会进入登录XP的界面,但是这个画面的亮度比正常登录的暗淡,等好久不能进入系统的,必须拔掉笔记本电源和电池,然后再次开机就正常了。蓝屏的提示如下:

网友A:
此错误可能的原因可能包括:1.没有足够的硬盘空间来运行操作系统。

2.计算机的BIOS可能与操作系统不兼容或者可能必须要更新。

3.视频适配器驱动程序可能与操作系统不兼容。

4.设备驱动程序或系统服务可能已经损坏。

5.操作系统内存在病毒。

对症下药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此错误可能的原因可能包括:1.没有足够的硬盘空间来运行...

 若果前一段正常,很有可能是中病毒,或者丢失文件了。

网友C:
我前几天遇到过这样的 解决办法:

(大体都是漏洞修复的时候出现的 还有就是硬件故障)

你进入安全模式 卸载360 安全卫士(如果没有360 可能就是其他的能修复漏洞的软件)同事最重要的就是勾选删除修复的漏洞。

网友D:
“必须拔掉笔记本电源和电池,然后再次开机就正常了”

80%以上是内存问题,剩下是“硬盘损坏且刚好是系统所在分区”以及“主板”。

“系统文件丢失”的话怎么拔电池都没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必须拔掉笔记本电源和电池,然后再次开机就正常了”80...

 我也有点怀疑内存的问题,特意拆开后盖,看了看内存,内存是2条的,有根内存靠近交流电源部分,发热比较厉害。把下擦了擦,待观察吧。

网友E:
   如电脑原来运行正常,只是最近出现蓝屏可能是硬件故障,或是你最近安装的软件与系统硬件有冲突也有可能引起蓝屏

网友F:
最好不要随便更新

网友G:
系统文件被破坏所致

网友H:
检查下内存条。特别是插两条的,改善散热,最好加笔记本散热风扇底板。

网友I:
重装一下系统试试

网友J:
不如换台电脑来的更为彻底,

查代码百度,还有最近有木有异常操作

网友K(2014-08-03):
引用 网友A:
此错误可能的原因可能包括:1.没有足够的硬盘空间来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