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房智能环境系统监控方案-北京融智兴华

楼主(2013-06-19):
  由于机房安全可靠稳定运行的重要性,较大型的信息中心都规划和增加了动力环境监控系统。但是一些较小的信息中心如小型基站、小型机房等,由于成本和网络的原因,这些重要的信息中心却没有适合的动力环境监控产品和方案,因此信息中心设备的安全稳定运行缺少了有力的保障。

  融智智能环境机房监控立足于建设一个全面覆盖用户网络所有核心机房、汇聚层机房、重点和非重点接入层设备间,支持监控运维网带外通讯,支持监控运维网独立自供电运行,集动力、环境、视频、设备、安防、消防综合监测、调控、监视软硬件平台于一体的分布式、智能化网络机房监控系统。

  主要监测功能包括:环境监测、动力监测、安防监测、消防监测、报警控制。

  1、环境监测:

  主要包括:漏水、温湿度、普通空调、新风机等。

  漏水:监测空调、窗户、水管等附近漏水的发生,并及时报警。

  普通空调:通过对其控制电路的分析,可实现对其状态的监控,通过学习型红外遥控器可实现对其停启、温度等的控制。

  新风机:通过对其控制电路的分析,可实现对其工作状态的监测及启停控制。

  2、动力监测

  主要包括:配电柜、开关、熔断器、UPS、直流电源、柴油发电机等。

  配电柜:监测交流配电柜的主供电的电压、电流、功率因数、频率、有功功率、功率因数、无功功率、视在功率、电能计量等。

  开关:监测配电柜内各开关状态。

  熔断器:监测配电柜内熔断器的状态。

  直流电源:监测蓄电池组的电压、电流、温度等参数。

  UPS: 监测输入/输出电压、电流、频率、功率,蓄电池组的电压、后备时间、温度等参数,整流器、逆变器、电池、旁路、负载等部件的状态。

  柴油发电机:监测发电机组运行状态以及输出电压、电流、频率、水温、油位、油压等参数,控制发电机组的启停。

  3、安防监测

  主要是防盗报警。采用双鉴(红外+微波)双重监测人体和物体的移动,采用门磁监测门和窗户的状态,以及其它防盗报警设备对机房安防状态的检测,发现报警立即发出通知(例如短信、邮件等),并启动声光报警等

  4、消防监测

  通过采集消防控制器的信号或烟感探测器的报警信号,实时监测机房内火灾状态。当发生烟雾着火时,系统会立即发出通知(例如短信、邮件等),并启动声光报警等。

  5、报警控制

  当发生报警时,系统会立即通过短信、电子邮件、SNMP Trap以及声光等方式将报警信息第一时间传达给用户。同时可根据报警情况联动控制,例如:机房门禁的控制,当发生火灾报警时可解除门禁系统的控制;机房温度过高报警时,可以自动调节普通空调的温度,是温度保持在指定温度范围。

网友A(2016-04-04):
  微机后台监控系统常规硬件配置要求:

   1.显示器的选择(彩色平面直角):

   1)10 KV/ 6KV的变电站在保护测控装置台数少于15时,可选用19英寸显示器。

   2)35KV以上的变电站及10KV以下的变电站的微机保护台数较多时至少选用21英寸显示器。

   3)除了设计院规定的型号外,我公司将按照常规的三星显示器、台湾研华工控机配置。

   2.监控主机的选择:

    1)硬盘160G以上;

    2)内存不低于1G;

    3)主频不低于2.0G;

    4)声卡、网卡、显卡、光驱、软驱、键盘、鼠标等附件;

   3.报警音箱:采用漫步者系列;

   4.不间断电源:后备式和在线式两种;都不能低于1KVA;1h;

   5.打印机:EPSON-1600KIII+

   6.通讯线:屏蔽双绞线;

微机保护装置:http://www.weijizongbao.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