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与台达B系列变频器MODBUS通讯

楼主(2013-06-19):
想做一个S7-200控制台达变频器的程序,看台达B系列手册上的地址是2000H .200PLC中MODBUS地址怎么算?直接是2000H还是40000+2000H?

然后变频器的控制全部用通讯实现,大概8台变频器左右。会延时大概会有多长?

网友A:
变频器参数设置

1)操作方式参数

参数02-00 设为04

参数02-01 设为03

2)通讯参数设定

参数 09-00 设为 01(出厂值是1,请根据需要实际需要修改)

参数 09-01 设为 01 Baud rate 9600(传输速度,位∕秒)(这个也需要根据需要修改)

参数 09-02 设为 01警告并减速停车

参数 09-03 设为 0.0无传输超时检出

参数 09-04 设为 04 8,E,1 for RTU (这个也需要根据需要修改)

3)MODBUS地址定义

如:频率命令地址是2001H,2001H转为十进制为8193,40001+8193=48194。则频率命令MODBUS地址为48194。

驱动器内部参数地址定义:

如:加速时间地址是01-09,0109H转为十进制为265,40001+265=40266 。则加减速时间设

定MODBUS地址为40266。

网友A:
你说的2000H的Modbus地址是多少,就请你自己计算。

8台有一定的延时,程序调用指令的时候请控制一定的时序,轮询8台。具体多少延时需要看程序的编写技巧以及控制要求。

楼主:
版主讲得很详细。谢谢。

读的时候是轮询8台,如果有一个数据要写入的话,那读数据要暂停一下,是这个思路不?

网友A:
引用 楼主:
版主讲得很详细。谢谢。读的时候是轮询8台,如果有一个数...

暂停?

通常读取指令的done作为下一条指令是触发位。。。。

楼主:
嗯,这个我知道,但是平常是在循环读数据,如果频率等有变化时才要写入,那就要插队了吧?这个插入写指令怎么样实现的?

我没有做过这种程序,我想用读取指令的done来移位或计数,在有写指令要求时停止移位或计数,这样就不会触发下一条读指令,然后这个时段的读指令又完成了就可以写了。这样是不是有点麻烦?通常写指令都是怎么样做的?不会也跟读一起轮询一直执行吧?

网友A:
不管指令如何做,但必须考虑在同一时刻只能执行一个读或写的功能。

楼主:
轮询程序已经做出来了,采用INC计数的方式,就是写指令也参与轮询,当VW400=一定的值时,再判断频率/启停按钮 有没有变化,如果有变化就写,如果无变化就直接INC VW400.

这样做就是在设定频率或启停控制的时候,一定要等到轮询到它的时候才能写入。有没有更好的办法?我想写个插入的但逻辑有点复杂。

还有变频器2000H=2启动,=1就停止,还是还要考滤2000H中其它的位?其它位的参数不想做更改。只想控制启动或停止。

楼主:
通常读取指令的done作为下一条指令的触发位   ,

但是看到有资料说MODBUS RTU要求两条指令间隔时间要在50MS以上。这样行不行?

网友B:
通讯延时一般说的是最大延时,通常情况下不会到50ms,一般在100ms左右

网友C(2013-10-27):
有没有具体的程序例子呢   我正搞得头都大呢!!!

网友D(2014-01-06):
引用 楼主:
轮询程序已经做出来了,采用INC计数的方式,就是写指令...

网友:
能看到程序吗,我比较感兴趣

网友E:
楼主,你说的算地址是用MOD库编程吧。

库虽然帮你把所有的东西都集成好了,但是不是很灵活。建议用自由口,编写轮询。

2000H是16进制,要换算成10进制,同时库的地址是40001开始的,所以要加上1 。

还有就是台达的地址还比较低,如果遇到3000H就用不了库了。。。

网友F(2014-12-19):
楼主说的很详细,谢谢分享啦!

网友G(2016-01-16):
谢谢,哥们分享不知加了注释吗

网友H(2018-03-26):
谢谢,一直在找加减速时间通讯地址!!!!

网友H:
引用 网友E:
楼主,你说的算地址是用MOD库编程吧。库虽然帮你把所有...

3000H也可以的,直接输入16#3000.或者400001加16位转10进制。

网友H:
引用 楼主:
轮询程序已经做出来了,采用INC计数的方式,就是写指令...

可否分享下计数器轮训。我现在用的普通轮训。带2变频器,2仪表。稳定有待提高。需要的话我可以把程序给你。

网友H:
引用 网友A:
变频器参数设置 1)操作方式参数参数02-00 设为0...

刚刚试过了,不是这么转的。问过台达客服。

网友H:
正确的方法是01-09转成16进制为16#01+16#09=16#0109,再转成10进制265,再加40001.我刚刚是的MS300的加减速是01-12和01-13.超出10了。是16#01+16#0C=16#010C=10#268.地址是40001+268=40269根40270.通讯成功。为方便大家,分享给大家。少走弯路。

网友I(2018-11-26):
哎  为了积分

网友J:
学习学习还没有接触过这一方面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