异步电机如何算转子磁场与定子磁场的角度

楼主(2013-06-19):
异步电机如何算转子磁场与定子磁场的角度,求高人指点一二,谢谢

网友A:
旋转磁场的旋转方向与三相交流电的相序一致;

另外收藏过有段咱看不懂的算法,或许你能看懂。电机转角信号到电机位置信号的转换可通过S函数编程实现,程序如下

位置计算 S 函数(is.m)

function [sys,x0,str,ts] =is(t,x,u,flag)

switch flag

case 0,

[sys,x0,str,ts]=mdlInitializeSizes;

case 3,

sys = mdlOutputs(t,x,u);

case 2,

sys = [];

case 9,

sys = [];

otherwise

error(['unhandled flag = ',num2str(flag)]);

end

function [sys,x0,str,ts]=mdlInitializeSizes()

sizes = simsizes;

sizes.NumContStates    = 0;

sizes.NumDiscStates    = 0;

sizes.NumOutputs          = 3;

sizes.NumInputs            = 2;

sizes.DirFeedthrough = 1;

sizes.NumSampleTimes = 1;

sys = simsizes(sizes);

x0    = [];

str = [];

ts    = [-1 0];

function sys=mdlOutputs(t,x,u)

global Is;

global Pos;

Is=u(1); %电流

Pos=u(2);%位置

if Pos>=0& Pos<=pi/3

sys=[Is,-Is,0];

elseif Pos>=pi/3& Pos<=2*pi/3

sys=[Is,0,-Is];

elseif Pos>=2*pi/3& Pos<=pi

sys=[0,Is,-Is];

elseif Pos>=pi& Pos<=4*pi/3

sys=[-Is,Is,0];

elseif Pos>=4*pi/3& Pos<=5*pi/3

sys=[-Is,0,Is];

else Pos>=5*pi/3& Pos<=2*pi

sys=[0,-Is,Is];

e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