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scovery安全隐患---开关柜的隐患

楼主(2013-06-19):
     这个隐患说出来大家也许都不敢相信,但这个隐患确实存在几年了,一直没有得到解决。

     我们单位的主井提升系统,主电机调速采用ABB的DCS600,12脉动串联顺序控制,两台调速柜分别由两台整流变压器供电,隐患就在控制两台整流变的6KV高压开关柜中。两台开关柜没有一台是完好的,一台不能电动储能,另一台不能电动合闸,更可悲的是手动合闸也不行。但两台开关柜的分闸、保护均正常。

      每次检修后,合闸都是先合上隔离后,大开柜门,储能后,一手拿螺丝刀、一手拿老虎钳,伸进柜内底部,用螺丝刀抵住合闸电磁铁(如图红点处),用老虎钳敲打螺丝刀合闸。然后关闭柜门,手动搞好闭锁。高压柜的五防荡然无存。

     此开关柜(如下图)现在依然在用,由于种种原因,一直没有处理,打报告更换也一直没有审批下来。

网友A:
也有可能就是断了一个保险丝吗?查下二次回路吧!

网友B:
这样操作太危险了,领导咋就不重视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公布吧!

 不能储能的那台,储能时电流太大,开关烧坏,更换还是烧坏,一直用手动储能。

 不能和闸的那台,手动合闸机构不行了,电动合闸肯定不行,一直用螺丝刀合闸。

网友C:
说实话没有维修的必要了,换个好一点的吧,即可靠又安全,出了事得不偿失

网友A:
这么老啦,还在用啊!是哪个地区啊?我们这里早就淘汰啦!

网友D:
还用真空管,这设备老的估计备件都找不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么老啦,还在用啊!是哪个地区啊?我们这里早就淘汰啦!

 我们其他的也更换成中置柜了,就这几台由于种种原因没有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