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理韩国进口断路器经验浅谈

楼主(2013-06-19):
在下不才,曾经维修过一台韩国进口的低压6000A断路器,手动合闸正常,电动合闸不行,他们都不敢拆,我带了一个徒弟修理了5个小时,

当时的情况很闹心,拆开也是找不到毛病,急的我直流汗,现场很多老总,听说县供电局的技术股的几个工程师也来观摩,隔壁的两台900KW的发电机吵死人!

后来在无奈中,要装回去的过程中发现问题...........

楼主:
原来是,自动复位的机械机构由于多年的锈渍产生卡滞现象,弹簧的力度也年久疲劳下降,导致自动复位的微动开关不放开,导致双电源转换自动合闸不动作。

网友A:
  弹簧--塑料件磨损,都会造成的。

网友B:
发现原因就好了。恭喜你露脸了。

网友B:
合闸电磁铁损毁也是常事儿。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发现原因就好了。恭喜你露脸了。

网友D:
厉害哟!!6000A的,这种东东出故障,是有比较难的,被你搞定了,高!

楼主:
1573终于出现啦!PLC高手啊!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厉害哟!!6000A的,这种东东出故障,是有比较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