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样做一个位置或速度跟随系统?

楼主(2013-06-19):
就是从别的地方得到一个数据,存在一个D寄存器中,这个数据会变化,0.1S变化一次。

现在要做的就是通过PLC控制伺服电机,跟据寄存器中的值大小来做速度跟随,大于1000就正转,小于1000就反转,速度跟那个1000-D差值成比例。这个要怎么做?

网友A:
  这个你已经知道算法了,实现应该参考下PLC说明书,不算难了吧。关键是数据类型转换,及其模拟量转换成数据。

网友B:
要想反应快,还是基恩士的PLC,那个玩意运算速度超快:是西门子同类型产品100倍以上

楼主:
难道变化一次就用脉冲输出指令一次?在脉冲输出中是不接收脉冲数改变的吧?数据转换不是问提。就是不知位置/脉冲数改变后,每改变一次,执行一次脉冲输出吗?这个0.1S的变化率,脉冲输出/定位能在0.1S内完成吗?好想加减速时间都不止这个数了。

网友C:
可以使用PLSV变速脉冲指令

在脉冲输出的时候随时可以进行变速,包括正反转

GOOD LUCK

楼主:
谢谢楼上,如果是变速的这样是可以的,如果是位置随动或者有正反转,不知行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