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各位大大,这FU7断开为什么灯泡就烧了,量灯泡两端居然有36V

楼主(2013-06-19):
正常测得灯泡两端电压为6.3V,在5#点断开,测得灯泡EL两端电压为12-13V,断开Fu7,使KM5常开触头吸合,测得灯泡EL5两端电压为36V,请问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A:
EL本身就是36伏安全照明灯,你接错线了,或EL的0#线断了,造成EL灯泡与6.3伏灯泡串联。

楼主:
那FU7段开的时候,测得EL5两端电压为36V是怎么回事?我的控制变压器的36V段没有接,所有灯泡都用6.3V的。

网友B:
 你是怎么测量灯泡两端电压??

是断开开关测量还是取出灯泡测量还是直接测量?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是怎么测量灯泡两端电压??是断开开关测量还是取出...

KM5常开触头闭合,取出灯泡,上电,用数字式万用表测量

网友C:
接错线的可能性很大,你好好检查一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