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时间继电器的外观骗了

楼主(2013-06-19):
     现场有个大磨机(1800KW)的,磨机有个小齿轮,然后是定期自动喷射油来润滑的,今天准备开磨机前,开慢拖慢速驱动盘车时,检查发现不喷油了,首先厂家的人怀疑是油管堵了,准备叫人拆油管检查油路;刚好我路过,然后在拆之前,咱建议先把时间调试下,看看连续喷油--会不会出油,改成0后,果真能喷油。然后改之前的第一个时间继电器设定值是135(从左边开始数第一个),后两个见下图。开始我以为外观一样型号一样的时间继电器是一样的,哪知道拍张上面的接线图,发现完全不一样。

  从图上看出区别来了么?第一个的设定值范围居然是1M--9H59M,第二个、第三个是1S-9M59S;设定范围完全不一样,所以第一个被设成135后,就是2小时15分才喷油一次,因此出现开始不喷油的现象。这个情况说明,电气元件上的说明还是需要仔细看的,不能被外观欺骗。

网友A:
胆大,心细,脸皮厚。。。。。。。。。。。。。。。。

网友B:
后面两个设置多长时间呢?

最长也就10分钟的样子?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胆大,心细,脸皮厚。。。。。。。。。。。。。。。。

嘻嘻

网友D:
一般的时间继电器会有硬件拨码开关,这样会很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一般的时间继电器会有硬件拨码开关,这样会很方便

 拨都是一样拨的,就是前面那加减号,但是拨一下,同样的数字--不同的时间哦。

网友E:
细心很重要啊!

楼主:
  现在我总觉得这玩意是不是真的香港货哦。

网友F:
这个还真得注意了,我也碰到过.拨码开关被2B工人不小心动过了,机器不动作就说机器坏了.

网友G:
这个产品有点问题

网友H:
工控器件同种类外观大致都一样,真正差别在参数,所以设置需要仔细了。

网友I:
引用 网友E:
细心很重要啊!

 是呀,不然很容易出错的。

网友I:
引用 网友F:
这个还真得注意了,我也碰到过.拨码开关被2B工人不小心...

 这个还真得注意,不然2B会狡辩的,说不知道,也许是不小心碰到的吧。

这个一般为了防止误动都应该有个塑料罩的。

网友J:
般的时间继电器会有硬件拨码开关,这样会很方便

网友K:
这种型号的时间继电器就是这样的,不看标签是不知道的。

网友L:
引用 网友H:
工控器件同种类外观大致都一样,真正差别在参数,所以设置...

网友M:
外观一样的东西,实际接线不一 样很多的,太坑 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