控制电缆怎么选型

楼主(2013-06-19):
大家在做项目时候信号电缆选用多大的线径的啊?主要就是开关量传感器和电磁阀之用

网友A:
  2.5或者1.5皆有,距离长就选粗的,短就选细的,最好都是带屏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2.5或者1.5皆有,距离长就选粗的,短就选细的,...

2.5?1.5??兄弟你确定不是你打错了?这会不会也太粗了吧???我只是用作开关量传感器和电磁阀的啊。。我在犹豫是选0.75还是0.5还是更细的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江湖走走--原创军团   2.5或者1...

   我确认没有错的。

网友A:
给你看看我们项目的电缆表。太细了也不好接线的,然后容易断。

网友B:
最小线径在IEC 60204.1的十二章有规定

不过还必须估算一下载流量以及线路长度引起的压降,成本许可的话可以选大一点,就是线槽会较和挤布线相对难点

楼主:
对了  忘记补充一下,我要用在单机台设备上,不是流水线,从PLC到传感器引线最多3米的这种小设备,所以是不是没必要这么粗的线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给你看看我们项目的电缆表。太细了也不好接线的,然后容易断。

谢谢你,我参考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Cen 最小线径在IEC 60204.1的十二章有规定不过还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