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识西门子诊断中继器

楼主(2013-06-20):
现场看到个这玩意,根据这个6ES7 972-0AB01-OXA0订货号,上西门子查找了下资料,算是有个初步认识,所谓初步,就是我认识它,它不认识我。

  然后稍微知道了下上面那些端子的意思了。

然后指示灯的说明据说是这个

然后如何设定地址,可参考这个图片,貌似就是拨到左边的全部加起来。

然后这个玩意的固件程序是不断更新的,最低版本低是V1.0,0,最新版本的是V2.1.0

然后还有GSD文件可下载,或许现场的DCS就装了这个GSD文件吧,抽空问问整系统的。

网友A:
这个设备还是第一次见;

楼主:
标题本来是想写初识的,这拼音闹的,一不小心变成初始了,谁帮改改?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设备还是第一次见;                ...

网友C:
是中继器,如何实现诊断啊?

网友D:
走走,你认识他了,俺们还不认识,你给翻译成中文行不、

洋文的话拆开了我认识,合到一块儿我就不认识了。

网友D:
像是一个通讯用的中继器,难道是增加通讯长度来补充能量的吗?

网友E:
 走走,你认识他了,咱们农民工还不认识,你给翻译成中文行不、那个什么看了半天还是不太清楚呀 !

网友F:
西门子诊断中继器,具有中继器、Profibus网络诊断和故障定位的功能。

给大家一个中文说明看一下吧:

http://bbs.gongkong.com/D/201306/509772_1.shtml

楼主:
      今天在现场又观察了一个这玩意,与控制室的厂家随机带来的控制柜的S7200通讯的。下图第一个EM277,2根DP线,一根接第二台S7200的EM277,然后又挂第三台设备的EM277;另一个就接到了中继器的DP口B1了,然后A1接到霍尼韦尔的SST-PB3-CLX通讯卡的DP口。大家可以注意下各个DP口的设置,红色的玩意,中间的都是OFF,起端和末端端是ON,起端和末端不好判断是吧,觉得是可以根据接头上是几根线来判断,2根线端就是中间端(打off),一根线的就是末端的(打到ON),对吧。根据这个规则,你可以判断出下图哪些是末端和起端了么?

网友G:
红色的是终端电阻开关,一头一尾打到on(接通电阻),中间打到off(断开电阻),我只知道这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