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地球e刊有奖活动第二期---工业品&自动化产品与反倾销

楼主(2013-06-20):
导读:

       2013年6月4日欧盟在布鲁塞尔宣布将从6月6日至8月6日对产自中国的光伏产品征收11.8%的临时反倾销税,如果双方未能在8月6日前达成解决方案,届时反倾销税率将升至47.6%。这是最近几年来欧盟对华的又一次反倾销制裁。

       反倾销(Anti-Dumping)指对外国商品在本国市场上的倾销所采取的抵制措施。一般是对倾销的外国商品除征收一般进口税外,再增收附加税,使其不能廉价出售,此种附加税称为“反倾销税”。例如:某国政府规定——外国商品刚到岸价低于出厂价格时被认为商品倾销,立即采取反倾销措施。虽然在《关税及贸易总协定》中对反倾销问题做了明确规定,但实际上各国各行其是,仍把反倾销做为贸易战的主要手段之一。

     世贸组织的《反倾销协议》规定,一成员要实施反倾销措施,必须遵守三个条件:首先,确定存在倾销的事实;第二,确定对国内产业造成了实质损害或实质损害的威胁,或对建立国内相关产业造成实质阻碍;第三,确定倾销和损害之间存在因果关系。

    近几十年来,我国加速了与其它国家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方面的往来,对外贸易更是飞速发展。然而,随之而来的是一些国家对中国的贸易抵制。中国加入WTO以后,逐步取消了一些国家对中国的高关税贸易壁垒,取而代之的是配额、许可证等非关税措施。为此,造成了我国国际贸易发展的重大障碍。

其中国外对华的反倾销制裁是最大的一方面,个人分析外国对华反倾销的特点大体上有以下3点:

    1、倾销指控的次数多频率快

    2、提起反倾销的国家由发达国家拓展至发展中国家

    3、中国商品被认定的倾销幅度和被征收的反倾销税明显偏高

请分析讨论

1、什么是进出口反倾销?

2、反倾销对进出口工业设备&自动化产品的市场影响如何?

3、如何看待国外对华的反倾销制裁?

一、参与方式:查阅相关资料,在本帖回复中说出自己的观点即可

二、活动时间:活动每半月一期,每期一个话题。

三、奖励措施:每期选择

                        一等奖两名:各奖励研华背包一个

                        二等奖五名:各奖励研华U盘一个

                        参与奖十名:各奖励50积分

四、评奖方法:

1、对以上话题进行讨论,角度准确,观点鲜明,剖析透彻,论据紧扣主题,充实有力,逻辑合理。

2、准确把握题目内涵和外延,能多层次、多角度理解,论点鲜明,对题目能在广度上展开,在深度上推进,整个讨论过程条理清晰,能给人以层层递推的美感。

五、相关活动:

智能地球e刊有奖活动第一期---中国制造业如何突围?

http://bbs.gongkong.com/d/201306/506608_1.shtml

相关阅读:

2013—中国制造业的转型之年

院士解读2012制造业十大热点

中国制造业如何突围

阅读更多相关内容,链接:http://www.advantech.com.cn/Intelligentplanet/Default.aspx

声明:

第二期奖品变更为

一等奖两名:各奖励研华30周年庆纪念T恤一件

二等奖五名:各奖励研华30周年庆高级水杯一件

参与奖十名:各奖励50积分

网友A:
一、首先先来了解下啥叫反倾销,这个玩意是世贸组织定义的,咋定义的呢?

        世贸组织的《反倾销协议》规定,一成员要实施反倾销措施,必须遵守三个条件:首先,确定存在倾销的事实;第二,确定对国内产业造成了实质损害或实质损害的威胁,或对建立国内相关产业造成实质阻碍;第三,确定倾销和损害之间存在因果关系。

       按照倾销的定义,若产品的出口价格低于正常价格,就会被认为存在倾销。出口价格低于正常价格的差额被称为倾销幅度。所以,确定倾销必须经过三个步骤:确定出口价格;确定正常价格;对出口价格和正常价格进行比较。正常价格通常是指在一般贸易条件下出口国国内同类产品的可比销售价格。如该产品的国内价格受到控制,往往以第三国同类产品出口价格来确认正常价格。

        倾销行为的受害国在开始反倾销调查前没有与当事成员进行磋商的义务;在审查倾销对国内产业的影响时,需要考虑倾销幅度的大小并确定倾销幅度。世贸组织规定,倾销幅度不超过进口价格2%。被反倾销的产品进口量占同类产品进口比例不超过3%是可以忽略不计的倾销幅度的最低限额。反倾销的最终补救措施是对倾销产品征收反倾销税。征收反倾销税的数额可以等于倾销幅度,也可以低于倾销幅度。

       用一句话来总结,就是别国认为你卖给他的东西价格太便宜了,影响他国的同行企业的生存了,人家就认为这是反倾销。中国确实的,东西卖给人家都是便宜的,然后进口进来的东西卖给老百姓都是贵贵的,即使一个洋垃圾,进来包装下--也是卖的贵贵的,比如洋酒,特别是葡萄酒,有些洋葡萄酒根本是烂葡萄酒,确可以卖个高价钱,有钱的人以喝洋酒为有面子,而且这样的二货还很多...

         暂时先告一段落,后续补充...

网友B:
我来简单说一下我的理解,

1、什么是进出口反倾销?

反倾销就是进口国家认为出口国家出口到本国的货物以严重低于本国产品的价格出售,严重影响到本国产品的发展,甚至会造成一种恶意垄断,为防止这种现象出现,进口国大幅提高关税,来保证本国产品的发展。简单理解其实就是一种贸易保护主义,当然有的时候也不排除有些行业有些国家恶意压低价格,打到垄断地位,打击进口国行业发展,这也是反倾销设置的初衷。简单举个例子,如果一个外国变频器厂家出口到中国的变频器价格低到白菜价格,消费者纷纷放弃国产品牌,选用外国廉价产品,那么这样就很危险,可能会使中国变频器行业陷入困境,大量企业倒闭,在这种情况下,通过反倾销,可以提高外国廉价变频器的价格,保护本土品牌的销售。

2、反倾销对进出口工业设备&自动化产品的市场影响如何?

反倾销就是个贸易保护注意的产物,如果说除了因为政治原因实行的反倾销,正常的反倾销政策对于本国行业内来说是个保护,但是对于消费者来说可能成本会提高,如同上面所举例子,反倾销政策的实行可以一定程度抵制廉价变频器的冲击,但是如果国内企业不敲响警钟,加快技术研发,那么总有一天,外国品牌会占领中国市场。另一方面,反倾销提高了廉价变频器的价格,消费者就不能不一高价格来买产品,成本就提高了。

3、如何看待国外对华的反倾销制裁?

 国外对华的反倾销制裁,一方面是受政治影响,受中国威胁论等中国崛起的影响,一些国家对中国社会主义防范意识还很强,另一方面,中国一直以来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在一些低端产品行业,依靠廉价的人力来降低成本,对国外市场冲击大,难免会受到反倾销制裁,因此,国家企业应该尽快发展科技含量高的高精尖技术来实现产业转移,保证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地位不断提高,更好地融入到一个世界中

网友C:
如何看待国外对华的反倾销制裁?

国外对华的反倾销制裁带来的影响:

国外对华的反倾销制裁阻碍了中国的一些商品出口,也间接地对中国经济的发展产生了影响。

反倾销对中国经济的影响主要体现在:

1、影响中国商品出口

2、冲击国内市场

3、恶化中国外商投资环境

4、阻碍中国产业结构调整和技术改进的进程。

国外对华的反倾销制裁我们该做的:

1、对于政府应对国外对华的反倾销制裁应该正确认识反倾销的本质;完善我国反倾销立法;加强对外宣传使我国尽快摆脱非市场经济国家的待遇;加强宏观调控政策指引开辟广阔的市场空间 实现“走出去”战略。

2、对于企业应该加大科研投入 优化出口结构;加强与外国企业的联系与合作;加深对进口国的法律了解 拓展信息渠道。

网友D:
       倾销是指在正常的贸易过程中,用低于正常价值出口商品的行为。它已经或有可能给进口国生产相同产品的行业或企业造成损害,因而受到进口国的反对。

  反倾销是进口国依据本国的反倾销法,由主管当局经过立案调查,确认倾销对本国同业造成损害后,采取征收反倾销税等处罚措施的调查程序。

    至少在16-17世纪,倾销作为一种贸易战的手段就已经出现。1904年加拿大最早出台了《反倾销法》。乌拉圭回合谈判后,在贸易自由化的呼声下,世贸成员国采取关税和非关税壁垒的空间已经日益缩小,而反倾销作为WTO允许的法律手段,具有形式合法、方便实施、效果显著,并且不易招致出口国报复的诸多特点,故此被不少国家视作保护本国国内产业的利器而屡试不爽。

  贸易保护主义日强,反倾销也就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近年来,随着国际贸易自由化程度的提高,各国企业之间的竞争日益直接化,加上全球经济不景气,反倾销被一些企业用作将外来竞争对手排挤出本国市场的杀手锏,滥用反倾销的贸易保护主义倾向也日益明显。   我国目前已成为世界上受贸易保护主义伤害最大的国家之一。从1979年8月至去年底,共有30多个国家对我国提起反倾销和保障措施,案件累计达480多起。针对我国的反倾销案件已占世界反倾销案件中的比例由20世纪80年代的3.6%猛增至目前的13.3%,远远超出我国在世界贸易中所占的份额。反倾销对我国企业而言有很大的不公平性。以欧盟和美国为代表的一些国家,认为中国是非市场经济国家,企业的成本和价格不是由市场决定的。因此在计算“正常价值”时,通常采取“替代国”办法,用印度等国的相同产品的销售价或成本来“替代”我国涉案企业的成本。替代国办法具有明显的不公平性。但是根据WTO反倾销协议,美国和欧盟等成员方在今后15年内仍将继续对我国采用“替代国办法”。

   但随着中国市场的日益繁荣和壮大,特别是加入世贸组织后,国外产品大量涌入国内,由此也产生了我国对国外产品的反倾销问题,我国从1997年制订《反倾销条例》以来,不少国内企业也举起了反倾销之盾,寻求“正当防卫”。迄今为止,国内企业共提起了18起反倾销指控。2000年11月,浙江巨化集团等几家公司代表国内二氯甲烷产业向外经贸部提起反倾销调查申请。同年12月,外经贸部发布公告,决定对原产于英国、美国、荷兰、法国、德国和韩国的进口二氯甲烷进行反倾销立案调查,并于次年8月公告决定:对原产于上述6国的二氯甲烷实施临时反倾销措施。

网友E:
什么是进出口反倾销?

倾销是指一国(地区)的生产商或出口商以低于其国内市场价格或低于成本的价格将其商品挤进另一国(地区)市场的行为。受到倾销商品损害的进口国为此采取的措施称之为反倾销。
  世贸组织的《反倾销协议》规定,一成员要实施反倾销措施,必须遵守三个条件:首先,确定存在倾销的事实;第二,确定对国内产业造成了实质损害或实质损害的威胁,或对建立国内相关产业造成实质阻碍;第三,确定倾销和损害之间存在因果关系。
  按照倾销的定义,若产品的出口价格低于正常价格,就会被认为存在倾销。出口价格低于正常价格的差额被称为倾销幅度。所以,确定倾销必须经过三个步骤:确定出口价格;确定正常价格;对出口价格和正常价格进行比较。
  正常价格通常是指在一般贸易条件下出口国国内同类产品的可比销售价格。如该产品的国内价格受到控制,往往以第三国同类产品出口价格来确认正常价格。
  反倾销属于一种保护本国企业的条款。关贸总协定说如果倾销对进口国造成了实质的损伤和威胁,那就不允许了。所以反倾销就有了保护本国企业的色彩。或者说很多国家是打着“反倾销的旗,行保护之实”。
  WTO反倾销协议规定,进口产品以低于正常价值的价格进入另一国,则该产品被视为倾销。正常价值,有三种方式参照、判断价格是否低于正常价值:①该产品在本国的销售价格;②向其他国出口价格;③成本核算。一般优先①②作为判断依据。倾销的目的是抢占份额,打败竞争对手,从而再获垄断利润。产品在进口国家的价格低于本国价格的差数,称为倾销幅度。WTO规定,当进口产品的倾销幅度不足2%,或某国产品的进口量不到全部进口量的3%时,不得提起反倾销要求。只有当外国产品进口对本国企业造成实质损害时,才能提起反倾销要求。
  反倾销有两种,一是本国产品出口到国外,国外政府采取的反倾销措施;二是国外产品进入本国,本国政府采取的反倾销措施。

反倾销对进出口工业设备&自动化产品的市场影响如何?

反倾销对我国出口的一个间接影响是,严重挫伤了国外企业对我国投资的积极性。由于我国产品屡遭反倾销,不少投资者不得不抽回资金,转向其他国家。此外,由于大量新兴电子、石化产品刚刚开始出口就遭到反倾销,使得我国新兴工业的发展受到严重损害。

由于我国的反倾销工作才刚刚起步,有关法规还不完善,因此不仅我国产品处在反倾销的重围之中,还遭受一些国外企业的大肆倾销。据统计,1996-1997年,国外倾销我国的新闻纸价格分别比国产纸每吨低1 000~1 500元。各家报社大量购买进口新闻纸,国内造纸业因此受到冲击,处于停产、半停产状态;1997年,俄罗斯冷轧硅钢片以低得让人难以置信的价格蜂拥进入我国市场之后,武钢原有的一批用户纷纷转向购买俄产品;同时对太钢、宝钢等花巨资已建和新建的冷轧硅钢片生产线形成严重的潜在威胁;从1996年韩国聚酯薄膜出口到我国之后逐年大幅增加,导致国内市场竞争秩序破坏,国内厂家受到严重冲击,企业开工率严重不足,亏损加剧;同样美国、德国等低价出口的丙烯酸酯也使国内厂家无力招架。

如何看待国外对华的反倾销制裁?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加速了与其它国家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方面的往来,对外贸易更是飞速发展。然而,随之而来的是一些国家对中国的贸易抵制。中国加入世贸组织,逐步取消了一些国家对中国的高关税贸易壁垒,取而代之的是配额、许可证等非关税措施。为此,造成了我国国际贸易发展的重大障碍。
  从整体来看外国对华反倾销的特点大体上有以下3点:
  1、倾销指控的次数多频率快
  2、提起反倾销的国家由发达国家拓展至发展中国家
  3、中国商品被认定的倾销幅度和被征收的反倾销税明显偏高
  而为什么我国会频遭反倾销的调查呢?我总结出来的原因有以下几点:
  1. 世界经济下滑 贸易保护主义抬头
  2、外国对中国的歧视性政策
  3、中国企业的出口策略
  4、我国企业应诉不利
  5、其它原因。我国对反倾销的预警机制不够完善,通常是外国在进行反倾销调查时才意识到并匆忙应对等等。
  反倾销不仅从微观层面上阻碍了中国一些商品出口,也间接地对中国经济的发展产生了影响。反倾销对中国经济的影响主要体现在:1、影响中国商品出口2、冲击国内市场3、恶化中国外商投资环境4、阻碍中国产业结构调整和技术改进的进程。
  面对这种局面,我国政府和企业应加强协调配合,同时各司其职、各负其责,政府应加强宏观调控,同时完善反倾销应诉机制,促进与国外的交流与合作;
  (一)从政府角度看
  1、正确认识反倾销的本质。2、完善我国反倾销立法。3、政府应加强对外宣传使我国尽快摆脱非市场经济国家的待遇。4、加强宏观调控政策指引开辟广阔的市场空间 实现“走出去”战略。
  (二)从企业角度看
  1、加大科研投入 优化出口结构
  2、规范企业内部管理
  3、建立反倾销诉讼基金 鼓励企业积极应诉
  4、加强与外国企业的联系与合作
  5、加深对进口国的法律了解 拓展信息渠道
  只有这样才能最大限度地维护我国企业的利益。

网友F:
1、什么是进出口反倾销?

       按照倾销的定义,若产品的出口价格低于正常价格,就会被认为存在倾销。出口价格低于正常价格的差额被称为倾销幅度。所以,确定倾销必须经过三个步骤:确定出口价格;确定正常价格;对出口价格和正常价格进行比较。
  正常价格通常是指在一般贸易条件下出口国国内同类产品的可比销售价格。如该产品的国内价格受到控制,往往以第三国同类产品出口价格来确认正常价格。
  反倾销的最终补救措施是对倾销产品征收反倾销税。征收反倾销税的数额可以等于倾销幅度,也可以低于倾销幅度。

2、反倾销对进出口工业设备&自动化产品的市场影响如何?

         反倾销既影响出口国的经济发展,又影响进口国的经济发展,常常会对进口国和出口国双方造成“双输”的结果。
  反倾销对进口国经济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影响出口。
        一方面,进口国通过反倾销限制某种产品进入,必然增加国内该产品的生产,而国内生产该产品的企业由于缺少国际竞争优势,增加的产量难以出口;
       另一方面,进口国扩大该产品的生产,会增加对本国稀缺的生产资源的需求,进口国原本利用这些资源生产具有国际比较优势的产品,由于资源需求增加以致资源成本提高,从而减弱了这些产品的国际竞争能力,出口贸易受挫。
影响产业结构调整。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各国产业结构的调整需要更多地考虑国际分工的因素,才能实现经济资源最佳配置,进口国利用反倾销保护该国落后的没有竞争优势的传统产业,既破坏业已形成的国际分工,又阻碍进口国产业结构的调整。影响社会净福利。

3、如何看待国外对华的反倾销制裁?

    我个人认为,应该合理按照原则办事,国家之间应该是平等对立的;

    中国对“非市场经济”问题的应对
  (一)    加快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步伐,完善产业结构和现代企业制度。
  鉴于我国现行经济运行机制中的经济运行主体全部属于国有或国家控股的情况较多的存在,由此反映出来的国家通过其所有权来直接管理或者干预企业经营的状况较为普遍,此外资本项目项下的外汇仍处于管制状态,一些垄断性行业的限制进入等等,上述状况一方面反映了现行经济运行模式和一般市场经济模式之间的差异,另一方面也影响了各国对我国经济体制的运行方式主要是通过市场来配置资源、生产资料、劳动力和资金的客观评价存在不少困难
 (二)   坚持对等原则,加强政府交涉和制裁力度,主攻“市场经济地位”。
  尽管经过长期交涉,国外对华反倾销政策,特别是欧盟和美国,均有不同程度的改进,但是这并不等于中国完全摆脱了“非市场经济”问题的困扰。由于国外对华反倾销的歧视性政策具有很强的政治性,从长远看,美国和欧盟对华反倾销的歧视性做法将更多的体现在具体案件中,而不是在明文规定的法律中。因此,我们必须进一步利用政府的各种交涉渠道,采取更加灵活的方式,继续加强多方位政府交涉的力度,对进口国保持长期的交涉压力。同时,我国还应进一步完善国内的反倾销立法,以对等原则打击那些对我国采取歧视措施的国家的出口产品,可以起到一定的威慑作用。
  (三) 充分发挥WTO争端解决机制。
  我国已经是WTO的成员国之一,那么就应该充分利用WTO多边框架下争端解决机制的作用,就美国、欧盟等国歧视的、不合理的反倾销法的有关规定向DSB投诉,以彻底改变我国在反倾销问题上的不利地位。
(四)  争取企业单独的反倾销税。
  在取得市场经济国地位之前,我国政府及企业应当通过自身条件的完善,打破欧美“一国一税”的不合理规则,争取各行业企业的单独反倾销税率。欧盟理事会条例(第905/98号)确定了标准,涉及反倾销调查的公司可以据此证明他们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经营的,应当使用出口公司的国内(即中国)价格和成本来确定正常价值。

网友G:
占楼,你们也太快了。

请分析讨论

1、什么是进出口反倾销?

       反倾销简单解释就是进口比出口多;

2、反倾销对进出口工业设备&自动化产品的市场影响如何?

     由于我国也算是工业大国,随意反倾销对我国工业设备和自动化产品市场有较大的冲击;

3、如何看待国外对华的反倾销制裁?

     他们就是有点儿妒忌,想出来的损招。

网友H:
先支持一下,想想再说!

网友I:
1、什么是进出口反倾销?

指对外国商品在本国市场上的倾销所采取的抵制措施。一般是对倾销的外国商品除征收一般进口税外,再增收附加税,使其不能廉价出售,此种附加税称为“反倾销税”。

2、反倾销对进出口工业设备&自动化产品的市场影响如何?

就以光伏产品为例,反倾销对中国的影响:价

(1)价格优势变成劣势

    中国光伏产业在国际竞争中价格优势刚凸显,但是欧盟的临时反倾销是中国这一优势变成劣势。对整个产业的发展无疑是重创。

(2)相关产业链发展受阻

    随着欧盟的反倾销制裁,中国一些化工产品进入一个怪圈;同时政府对小企业的帮助不断弱化,为了生存有的企业不惜压力成本以应对反倾销制裁,进而形成恶性循环。

3、如何看待国外对华的反倾销制裁?

(1)调整产品结构,有效防止反倾销指控的发生;

(2)重视规模发展,实施技术性贸易措施;

(3)正确合理的利用资源优势,对工业产品进行技术创新,加强企业的管理,制定合理的化工产业结构,增强行业竞争力。

网友J:
什么时候PLC咱们也不再依赖国外品牌?支持国产PLC!

网友K:
国外技术已强大,做大了,现在厉害了,想收点费用还不是轻而易举呀,反正别人的东西你用的很多,到时候还是离不开呀,现在这个社会很复杂,连国内的产品也想打到国外去,竞争吧,看看国内的实力、

网友L:
先支持一下,想想再说.占楼,你们也太快了

网友M:
倾销个人认为就是为了打开市场,在某特定区域实行超低价格,达到迅速占有市场份额之目的;反倾销就是因为某种产品太低,验证影响本国企业目的,征收高税收,让价格上涨。对本国企业影响,就是靠打价格战不行了,赶紧升级换代,提高自主品牌,提高技术含量,还有就是打官司,维护自身权益,够它美国、欧盟拿住耗子就是好样的,支持中国企业维权……

网友N:
     中国的产品超过了美、欧、日了,那么自然就进入了正规,中国是老大了还怕谁......让他们对中国有了依赖,那么咱们的产品还用和他们废话吗,之所以日货在中国的大陆畅销,就是国人对他们的依赖。这些要国内的学校、科研院所、企业联合才可以完成的,由国家架设桥梁纽带作用。

中国的产品将是世界的依赖产品!这样才可以体现出了国强!!!

网友N:
下一次的工业革命将是中国的工业革命!!

网友O:
1、什么是进出口反倾销?

反倾销指对外国商品在本国市场上的倾销所采取的抵制措施。一般是对倾销的外国商品除征收一般进口税外,再增收附加税,使其不能廉价出售,此种附加税称为“反倾销税”。如美国政府规定:外国商品刚到岸价低于出厂价格时被认为商品倾销,立即采取反倾销措施。虽然在《关税及贸易总协定》中对反倾销问题做了明确规定,但实际上各国各行其事,仍把反倾销做为贸易战的主要手段之一。

2、反倾销对进出口工业设备&自动化产品的市场影响如何?

反倾销对进口国经济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影响出口。

一方面,进口国通过反倾销限制某种产品进入,必然增加国内该产品的生产,而国内生产该产品的企业由于缺少国际竞争优势,增加的产量难以出口;另一方面,进口国扩大该产品的生产,会增加对本国稀缺的生产资源的需求,进口国原本利用这些资源生产具有国际比较优势的产品,由于资源需求增加以致资源成本提高,从而减弱了这些产品的国际竞争能力,出口贸易受挫。

反倾销对出口国经济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影响出口。

出口国遭受反倾销的产业,其大量的出口产品只有转回头来投入到本国市场,与本国原有的产品抢夺市场,这势必造成市场供求失衡,价格下跌,以至于产品严重积压,大批工厂被迫停产,严重影响出口国产业结构的正常发展。影响规模经济。

3、如何看待国外对华的反倾销制裁?

国外对我国采取的反倾销措施大部分为征收高额的反倾销税。这对我国经济来说,必然带来不利的影响。

首先,影响中国产品的出口。一般来说,只要产品被进口国提起反倾销调查,就会马上影响该产品对该进口国的正常出口,而一旦裁定倾销成立,被征收高额反倾销税,往往会导致出口产品失去进口国市场,这对我国出口极为不利。

  其次,新兴工业发展受阻,结构调整减缓。经济结构的二元化一直是制约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原因。在我国经济已从数量扩张逐步转变为内涵发展的今天,结构调整的问题显得更加突出。就产业结构调整的趋势来看,传统产业在经济发展中的地位将逐渐降低,而市场潜力大、附加值高、有国际竞争力的新兴产业将逐渐成为支柱产业。

  再次,影响我国对外资的利用,恶化中国的外商投资环境。目前国外反倾销的一个重要对象是我国的三资企业,因为在我国目前获得进出口自营权的18万家企业中,三资企业就占了17万多家。三资企业的产品不断被诉,严重影响了其产品的出口,在不同程度上减少或失去了国外市场,部分企业被迫减产、停产或转产,直接损害了外商的经济利益,从而影响了外商在华投资的信心。

  最后,冲击国内市场。我国出口产品被征收反倾销税后,受阻于国外市场,在一时来不及转移市场或因为反倾销的连锁反应而转移市场无望的情况下,势必返销国内市场。这会对国内市场造成冲击,造成国内市场供求失衡及物价非正常波动,影响国内经济的发展。

网友P:
1.什么是进出口反倾销?

     倾销,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出口经营者以低于国内市场正常或平均价格甚至低于成本价格向另一国市场销售其产品的行为,目的在于击败竞争对手,夺取市场,并因此给进口国相同或类似产品的生产商及产业带来损害。反倾销,是指一国(进口国)针对他国对本国的倾销行为所采取的对抗措施。贸易的全球化趋势愈强,各国对本国产业的保护倾向也随之愈强,反倾销就成为大多数国家主要采取的贸易保障制度。随着世界经济贸易关系的不断发展、国际市场竞争的几近白热化、各国关税水平的不断下降以及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国际间的倾销与反倾销的斗争显得更加激烈。

《反倾销协定》是目前最具权威的国际反倾销法。该协定第2条第1款对倾销的定义作了明确的规定:“如果在正常贸易过程中,某项产品从一国出口到另一国,该产品的出口价格低于在其本国内消费的相同产品的可比价格,亦即以低于其正常的价值进入另一国的商业渠道,则该产品将被认为是倾销。

2、反倾销对进出口工业设备&自动化产品的市场影响如何?

   影响进口国的经济发展,出口国遭受反倾销的产业,其大量的出口产品只有转回头来投入到本国市场,与本国原有的产品抢夺市场,这势必造成市场供求失衡,价格下跌,以至于产品严重积压,大批工厂被迫停产,严重影响出口国产业结构的正常发展,影响规模经济。

    影响我国对外资的利用,恶化中国的外商投资环境。

3.如何看待国外对华的反倾销制裁?

       合理的利用资源优势,对工业产品进行技术创新,加强企业的管理,制定合理的化工产业结构,增强行业竞争力。

     加快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步伐,完善产业结构和现代企业制度。不断提高国家各个方面的实力,调整产品结构,有效防止反倾销指控的发生。

网友Q:
借用“财经郎眼”节目中的一句话——中华儿女多奇志,欧合伙欺负人。

看了一些文章,也谈谈自己的一些看法。

一、什么是进出口反倾销?

   倾销,是指在正常贸易过程中进口产品以低于其正常价值的出口价格进入市场。
  倾销的构成要件,首先一国的产品以低于正常价值的价格进入另一国市场而使得另一国国内有竞争能力的产业受到损害的行为即为倾销。
  其构成要件:
  1.产品以低于正常价值或公平价值的价格销售;
  2.这种低价销售的行为给进口国产业造成损害,包括实质性损害、实质性威胁和实质性阻碍;
  3.损害是由低价销售造成的,二者之间存在因果关系。

二、反倾销对进出口工业设备&自动化产品的市场影响如何?

   对进出口工业设备,自动化产品市场的稳定发展有很大影响。我们都知道,高端的自动化产品,都是德国制造,日本制造,美国制造。倾销者,就是低价销售,但是这些国家出口产品在中国买得比较贵,比国产的机电产品价格都要高50%,甚至100%。所以我们没有理由对他们的机电产品进行反倾销制裁。

   如果他们对光伏产业的反倾销蔓延至自动化行业,那对中国的自动化产品海外市场影响是很大的,虽然我们的自动化产品没有占据发达国家的市场,但是一些国产的自动化产品在发展中国家还是有很大市场份额,如果这样的贸易摩擦事件接连不断,那么对一个企业国外销售量是有很大影响的。就近几年走出去的华为,中兴,英国《金融时报》报道称,欧盟认为中兴和华为因收受非法政府补贴后在欧洲以低于成本的价格销售产品。报道称,欧盟正就此搜集证据,并已将此事知会各成员国。倘欧盟判定中国的行为属违法,华为和中兴将可能需支付惩罚性的欧盟关税。这样的事件,势必给企业形成了在海外市场的障碍。

   自中国加入WTO,贸易发展很快,一些国家看着心里不舒服。所以他们又跳出WTO的圈子,自己又订一条规则,然后再整中国。

三、如何看待国外对华的反倾销制裁?

   国家政策支持光伏产业,造成我们光伏产业产能过剩。现在欧盟制裁中国光伏产品,让光伏产业哀魂遍野,在我身边就有一家为投资光伏产业而受伤的公司。当地政府官员为了自己的政绩,鼓动这家以汽车制造业为主业的企业投资上多晶硅项目,现在,其多晶硅基本处于停顿状态。当时新能源炒作的非常热,全国遍地都是投资太阳能产业,市场过剩是必然。现在欧盟遏制了中国光伏企业在欧洲的市场,这对国内企业加快产业调整敲响了警钟。在一定程度上来说也是好事。

   现在这些受损失的企业,又会向政府要钱,来弥补损失。其实,政府把这些补贴费用,补贴到国内光伏市场。我们国内环境污染比较严重,大力补贴发展国内市场,慢慢增强企业,民众的环保意识,提高自己的产品质量才是上上之策。

   对欧盟的饭倾销制裁我们也不要激动,不能形成民族主义情结。对华产品反倾销,其实这也是我们强大一种标志,说明我们国家强大了,分到他们的蛋糕太多了,最好通过谈判的方式解决问题。我们应该加快产业结构调整,提升产品质量。

网友R:
请分析讨论

1、什么是进出口反倾销?

倾销,是指在正常贸易过程中进口产品以低于其正常价值的出口价格进入市场。
  倾销的构成要件,首先一国的产品以低于正常价值的价格进入另一国市场而使得另一国国内有竞争能力的产业受到损害的行为即为倾销。
  其构成要件:
  1.产品以低于正常价值或公平价值的价格销售;
  2.这种低价销售的行为给进口国产业造成损害,包括实质性损害、实质性威胁和实质性阻碍;
  3.损害是由低价销售造成的,二者之间存在因果关系。

2、反倾销对进出口工业设备&自动化产品的市场影响如何?

个人感觉这个反倾销就像是走私的偷税漏税一样,低价渠道买进来。。。再低于市场价卖出去。。。不利于形成公平的市场竞争。。。就像有些工业配件是从欧洲过来的,就比从上海过来的要便宜。。。这是为什么呢?这又跟去香港买奶粉、在香港买IPAD IPHONE5一样的道理。。。同样的东西哪里的进货价便宜而且又是真货就去哪里买,买进来之后又可以低于市场价卖出去。。。而且更容易出售。。。薄利多销!!!至今为止我也没分清楚。。。什么是行货?什么是水货?

3、如何看待国外对华的反倾销制裁?

网友S: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中国的经济发展在全球经济不景气的情况下一枝独秀,对外贸易总量已占世界第六位。由于中国不断增加的贸易出口会在一定程度挤占别国市场,加之一些国家还不承认我国的市场经济地位,我国成为世界上反倾销和保障措施的最大受害国,九十年代以来世界上平均每6-7起反倾销和保障措施案件中,就有一起针对中国产品。据统计,自1979年欧共体对我国进行反倾销调查以来,截至2002年10月底,已有33个国家和地区发起了544起涉及我国出口产品的反倾销和保障措施调查,涉及4000多种商品,影响了我国约160亿美元的出口贸易。除此之外,国外对华实施的技术性贸易壁垒,使我国出口的农产品、食品、纺织品、建筑材料等都受到不同程度影响。据有关部门统计,2000年我国因国外技术性贸易壁垒因素影响当年出口直接和间接损失达17.6亿美元;2001年我国因不符合国际环保标准而受阻的出口商品价值已超过100亿美元。

      例如节能灯作为一种绿色产品,得到欧盟官方的大力扶持,中国节能灯大量出口到欧盟。1998年,中国销往欧洲市场的节能灯数约为3500万支左右,1999年剧增至7500万支左右,约占欧盟市场的60%,其中厦门出口量占全国30%,约上千万美元。2000年5月,飞利浦公司、欧思朗公司、西凡尼亚等欧洲三大世界灯具商业巨头联合起来,通过欧洲的照明协会对中国的一些主要节能灯生产厂家提出反倾销。国内有十几家企业应诉,我市的涉案企业为厦门通士达照明有限公司(国有控股的中美合资企业)、利胜电光源(厦门)有限公司(外商独资)和厦门东林电子有限公司(民营)三家企业,也是厦门地区获得对欧销售许可的三家企业。2000-2001年对厦门企业欧盟反倾销调查的结果是:利胜获得市场经济地位和不征收反倾销税;东林电子由于财务未达到欧盟标准及出口权问题、通士达由于国有股份太多被裁定66.1%的反倾销税。2002年10月,德国欧思朗要求欧盟进行反倾销复审,欧盟委员会通知10家中国企业,将对这些企业进行核查,并要求中国企业限时答复,如不合作将依法做出惩罚。我市东林、利胜再次应诉欧盟反倾销核查,但由于东林电子在应诉失败后全面撤出欧盟市场,欧盟不再进行核查,仍维持原反倾销税。利胜公司经核查后仍然维持零税率,通士达和东林电子被课征反倾销税后,出口欧盟的业务受到了巨大影响。厦门通士达照明有限公司是国内直接出口节能灯到欧盟数量最多的公司,其主要产品节能灯70%出口到欧盟市场,平均售价是欧盟所谓“倾销价”的两倍以上,但由于公司的国有性质,导致应诉处于被动地位,并最终被裁以高税率,由此给公司造成了严重的损失。1999年,公司销往欧盟的节能灯数量为413万只,自2000年欧盟发起反倾销调查后,销售量便直线下降至186万只,2001年仅有31万只。

网友T:
1.      什么是进出口反倾销?

反倾销(Anti-Dumping)指对外国商品在本国市场上的倾销所采取的抵制措施。一般是对倾销的外国商品除征收一般进口税外,再增收附加税,使其不能廉价出售,此种附加税称为“反倾销税”。

世贸组织的《反倾销协议》规定,一成员要实施反倾销措施,必须遵守三个条件:首先,确定存在倾销的事实;第二,确定对国内产业造成了实质损害或实质损害的威胁,或对建立国内相关产业造成实质阻碍;第三,确定倾销和损害之间存在因果关系。

正常价格通常是指在一般贸易条件下出口国国内同类产品的可比销售价格。如该产品的国内价格受到控制,往往以第三国同类产品出口价格来确认正常价格。

按照倾销的定义,若产品的出口价格低于正常价格,就会被认为存在倾销。出口价格低于正常价格的差额被称为倾销幅度。所以,确定倾销必须经过三个步骤:确定出口价格;确定正常价格;对出口价格和正常价格进行比较。

如美国政府规定:外国商品刚到岸价低于出厂价格时被认为商品倾销,立即采取反倾销措施。虽然在《关税及贸易总协定》中对反倾销问题做了明确规定,但实际上各国各行其是,仍把反倾销做为贸易战的主要手段之一。

2、反倾销对进出口工业设备&自动化产品的市场影响如何?

首先,不利的方面。从国际大环境来看,国际贸易保护主义政策盛行,通过提高反倾销税的税率,其目的就是用反倾销来保护进口国家的国内工业,由于缺少外来品牌的刺激,短期内促进本国品牌的发展,但是由于缺少外来的竞争,减缓本国行业的发展。出口国由于暂时的限制,出口受限,导致国内品牌投资者不得加快资金的回笼,降低投资者的积极性,转向其他行业,破坏已有的国内市场竞争秩序,不利于行业结构的发展,不利于两国行业的自由发展。

其次,有利的方面。从国内环境来看,我们的很多体系还不健全,规范国内企业之间的的无序竞争,加强企业的行业自律和协作意识,完善相关法律法规,通过问题看到我们的不足,为后续行业发展提供法律依据

3、如何看待国外对华的反倾销制裁?

其主要的原因有

1.      中国作为新兴贸易大国与世界各国的经贸交往规模日益扩大,在市场竞争愈益激烈情况下,发生贸易摩擦和纠纷的机会也会越来越多。

2.      经济衰退期间各国更多采取贸易保护措施是规律性的表现。

3.      有的世贸组织成员滥用规则。

4.      我国政府在与他国的贸易争端中较少使用贸易报复措施,使得别国政府和企业忽视了中国采取断然措施保护自己利益的决心。

5.      当遭到别国贸易救济调查时,往往认识不足,应诉不力,甚至根本不去应诉,从而造成中国企业软弱可欺的印象,在一定程度上助长了别国对我国的贸易保护主义

网友H:
1、什么是进出口反倾销?

   第一次听说“反倾销”这个词,还是2009年的一天。那年发生了一起中美贸易摩擦---进口中国轮胎特保案,反响很大,当时几家新闻媒体相继作了报道。出于对民主党进口贸易政策的了解,本人饶有兴趣地查阅了度娘对“反倾销“一词的定义,知道它是”对生产商或出口商以低于国内市场价格或低于成本价格将其商品挤进另一国市场行为”的一种惩罚性手段,从而对奥巴马政府其后表现出的浓厚的地方贸易保护主义倾向有了初步印象,也为我国在多年未遇的出口贸易中遭受重大打击的境况愤愤不平。

2、反倾销对进出口工业设备&自动化产品的市场影响如何?

   不可否认,符合世贸组织规则的反倾销是维护国际公平贸易的有力举措,在保护进口国生产商的利益不受威胁或损失方面有一定的积极作用。但如果滥用了这一手段,甚至套用不合适的替代国价格标准来衡量出口国的工业品,随意将其定性为倾销行为,便带有明显的歧视与偏见。事实上,一些发展中国家出口的产品往往是物美价廉的,能够按照正当的进出口贸易游戏规则运作,只不过想通过扩大外需走向国际经贸舞台,提升国际竞争力,实现投资、消费、进出口更加协调发展和经济的再增长,现被进口国以扰乱本国贸易秩序为由征收种种不合理的进口税,其实是两败俱伤的结果。因为进、出口国本来就是唇亡齿寒的贸易关系。我们姑且不论出口国工业品会遭受何等的重创,仅从进口国一方来说,表面看保护了本国产品受到冲击,但同时也失去了出口国这个大客户,其相关产业的发展也因此变得异常缓慢。如去年欧盟对华光伏反倾销立案就是一典型案例。中国的光伏企业常年从欧洲进口多晶硅等原材料,经加工生产后的光伏电池用于欧洲庞大的市场。自从对中国光伏产品实行本国贸易保护以来,欧盟企业因缺少与中国提供的光伏产品相匹配的组件,致使光伏电站建设成本增加、发电成本增加、电能收效甚微,造成双方这一行业失业人数增加也在所难免。因此,奉行狭隘的地方贸易保护主义或在反倾销中实行双重标准,对发达国家的进口产品采取Pass政策,对发展中国家的进口产品则一味限制、抵制,都会严重阻碍全球经济的良性发展。

3、如何看待国外对华的反倾销制裁?

   几年来,欧盟、美国、俄罗斯等发起了多次针对中国工业设备的贸易保护立案,部分发展中国家也纷纷加入了对中国产品实行反倾销制裁的行列。尤其是近年新贸易保护主义的抬头,一些国家在反倾销的基础上又附加了实行环境保护的壁垒,对中国的中低端工业产品采取不相适应的环保质量标准,以此作为市场准入的苛刻条件,大有围困中国出口贸易之势。众所周知,三十年的改革开放经历,已使中国成为一个经济快速增长的国家,正日益被国际社会所重视。一些发达国家一方面为中国巨大的市场、丰富的资源所吸引前来投资,另一方面又害怕崛起的中国挑战了他们全球霸权的地位,总是惯用“打一下摸一下”的两面手法,即在实质问题上采取打压政策,在无足轻重问题上则象征性地采取安抚手段;一些发展中国家既出于讨好欧盟、美国的奴才心理,也出于对中国的强大危及自身生存与发展的担忧,积极配合对华的反倾销制裁行动,连年对中国出口工业品愈演愈烈的反倾销立案调查便是如此。

   面对这一局势,我认为国内企业首先应奉行“打铁还得自身硬”的原则,及时调整不合理的产业结构,在产品研发上引进新技术,在产品制作上采用新工艺,形成具有本企业特色的龙头产品,消除产品趋同化严重的后果,避免使用同类型产品在外国竞争的现象出现。其次要做好充分的国际市场调研,哪些国家何种原材料短缺、什么设备不具优势要心中有数;要以己之长补他人之短,将自己产品与他国产品作一横向比较,以生产出口他国急需产品为宗旨,这样才能使自己的出口贸易有立足之地。即便是对方对自己出口商品实施反倾销制裁,我们也有充足的理由与他们谈判协商甚至应诉。要深信,出口到他国民间受欢迎的产品,一旦站稳了脚跟,日后再出口遭遇反倾销的几率势必要少些,哪怕是遇到一个强权政府因为政治斗争的需要要刁难我们,我们也因为产品质量过关可赢得主动权。

  国外对华反倾销制裁还有一招就是对待我国实施“非市场经济国家”待遇。我国已加入WTO世贸组织多年,其政府职能已从服务于计划经济转向服务于市场经济,理应享受“发展中的市场经济国”待遇,而不是以所谓的“非市场经济国家”标准实行经济仲裁。WTO《关贸总协定》规定,对市场经济国家,则采用出口商在其本国国内市场销售价格向第三国的出口价格或结构价格计算“正常价值”,而对非市场经济国家出口商品的“正常价值”的确定,规定了特殊的方法,即替代国价格结构和第三国对改国出口的价格。在这里引入了一个“替代国”概念,从而使反倾销制裁变得有弹性而难免有失公允,一些国家由此可以打着“反倾销”幌子变相起诉的中国出口工业品。作为当事者,中国要建立并完善应对“反倾销”的法律法规和相关条例,积极应诉,据理力争,切不可采取甘愿受罚、不愿申辩的消极做法,这样会使自己在以后的外贸事务中处于反复被起诉的被动状态。只要自己底气足,应诉材料充分,并能抓住对方的软肋,进行反驳,胜诉也不是没有可能。一旦胜诉,对方就会对你另眼相看,以后的出口贸易之路就会越走越顺畅。

网友U:
1、什么是进出口反倾销?

前面各位讲了很多,我不再啰嗦。

2、反倾销对进出口工业设备&自动化产品的市场影响如何?

肯定会有影响。我们出口再也不能拿廉价来赢得市场了,同时我们也不能同步享用国际上廉价的商品。

3、如何看待国外对华的反倾销制裁?

是一把双刃剑。不能单说对我们有害,有利的方面可以促进企业加大研发投入,积极进取,快速发展,以技术赢市场,而不是以廉价劳动力赢市场。

也不排除一些国家出于政治原因而故意实施的反侵销制裁。在世贸组织的大家庭里,对这样的不公平待遇,我们当然不能逆来顺受,听之任之,除了有利有节进行申诉外,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我们对他们也进行反侵销制裁不失为一种手段。

网友V:
倾销和反倾销都很常见。

向松下的很多产品在日本国内很贵,但从中国买,在飘回去,都比日本国内购买便宜很多,这就是松下公司的倾销。差别就在与,在中国生产后,一个是在中国贴牌,一个是在日本贴牌。

联想的电脑在国外和国内市场两个价格也是同样如此。由倾销占领市场,然后垄断市场,这是每一个资本家都会这么做的事。

为了保护民族资本家,打击外来资本家,促进民族产业的发展,再怎么市场的市场,还是会被调控,于是乎,就有了反倾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