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触摸屏连接

楼主(2013-06-20):
欧姆龙ns10的触摸屏我用打印机的数据线,为什么就连接不上电脑呢?我用的是cx-one 2.0的版本。我想把触摸屏里的内容拷贝下来,就是连接不上,急死人啦。求帮忙

网友A:
以前用过NS5的屏,记得电缆不是打印机的电缆吧;是屏配的下载电缆;

记得好像是这个 样子;

打印机的数据线可以下载威纶屏的程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以前用过NS5的屏,记得电缆不是打印机的电缆吧;是屏配...

我也是偶尔听人说过,是好用的。而且那屏上也有打印机的方形接口。

网友B:
先确认一下是否能用USB的A,B口作数据线,如可以,可在电脑“设备管理器”里找找有没有这个USB的东东显示异常,直接拔插看看有没有反应!显示有异常,就是驱动要安装,可在ORMON\DRIVERS\USB\PLC-NS或CX-ONE目录下找到对应电脑系统的驱动文件,安装成功后再试着下载。。。。

网友C:
好像不是打印机的电缆吧?换根数据线试试吧

网友D:
打印机电缆就可以

或者用串口电缆

估计是USB驱动问题

QQ 380311035

网友E(2013-11-13):
先看看你触摸屏的程序是哪个版本的,如果你的软件版本过低,没有办法把程序弄出来的,然后就是CX-ONE的驱动了,(最后一种可能,触摸屏USB口坏掉了。或者你的线没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