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正在做一个机器人的项目,机器人上搭载工控机,现在要从机器人传输数据给上位机。

楼主(2013-06-20):
但是关于组建无线局域网上有一些问题请教?

数据传输的目的是:将网络摄像机的数据传输给上位机显示。
> 在我们的机器人上,主要的控制器是工控机,上位机是PC。在工控机上,有线网卡通过以太网连接集线器,可以和网络摄像机组成局域网2.
> 工控机上同时还有无线网卡可以通过无线AP与上位机PC组成局域网1传输数据。
> 虽然两张无线网卡虽然是在同一个工控机上,但是却无法将两个局域网组成一个局域网,因此必须通过工控机的局域网2采集相机的数据,再由工控机转发给局域网1来传输照相机数据给上位机PC。
> 但是这样的策略有很大的弊端:照相机的数据量很大,如果由工控机来采集照相机数据的话,势必会占用很多资源和时间,导致严重的延迟。因此有没有什么组网方式可以将网络摄像机和上位机直接连接成一个局域网,那么上位机PC就可以直接读取摄像机数据,而不用经过工控机来作为中介转化??

> 就像绿色部分描述的,在集线器上连接一个无线接收设备,直接通过此设备将网络摄像机和上位机PC组成一个局域网?这样的组网方式可行吗?

网友A:
  过来学习,机器人也要采集网络摄像机数据?? 还是只是显示现场画面 ?

网友B:
硬盘录像机可以采集网络摄像头的数据,但是需要单独的视频采集卡及软件,但是貌似无法之间数据传输到你的工控机的软件里面,但是貌似可以做成视频网页的形式,然后你的工控机的软件能否访问呢?

网友C:
这个取决于网络相机的平台软件,详细的邮件咨询 2285813255@qq.com

网友D:
有点乱,为什么不能三个设备在一个局域网内,现在都是千M级的网卡了,速度应该能满足你的应用,PC和工控机各种采集自己需要的视频,然后他们再进行之间的数据交互。一个网够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