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C如何读取另一台电脑WINCC的数据

楼主(2013-06-20):
    现场有两台电脑,一台作为主机,装有S7和WINCC的,另一台只装了WINCC,通过以太网与PLC进行通讯的,这两天因为温度高,没装S7的电脑硬盘坏了,要换硬盘,重装WINCC,有高手指点一下如何达到原来的功能吗?万分感谢!!

网友A:
重装wincc后,将主机上的项目用wincc自带的项目复制器复制到这台电脑上。项目路径不要有中文。

如果这两台电脑网卡不一样,打开项目变量管理设置TCP/IP---->系统参数------>单元-------->逻辑设备名称改为这台电脑的网卡。

网友B:
  建议楼主将两台电脑做好 GHOST 备件后分别放在别的电脑上,有故障时拿过来直接 GHOST 还原就 OK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重装wincc后,将主机上的项目用wincc自带的项目...

     有没有这种可行性,就是我通过网络共享,装有S7的电脑上的WINCC项目设为共享,然后用没装S7的电脑打开另一台电脑上的WINCC项目,实现两台电脑监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建议楼主将两台电脑做好 GHOST 备件后分别放在...

     我之前只是将在线的项目做了备份,没有将整个电脑作备份……而且其他几个项目都没有这种情况的,下次注意,谢谢您的建议!!

网友C:
北京三维力控有COM server这个组件,我想WINCC应该也有,应该很简单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A  重装wincc后,将主机上...

 这样是不行的,电脑直接访问共享的项目是打不开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回复内容:对: 楼主  回复内容:对: ...

     好的,那我试一下你说的方法,有什么问题再向您请教!成分感谢 !!

网友D:
用互连也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