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一个USB转RS485,不知道可不以用做S7-200的编程线,请大神指教。

楼主(2013-06-20):
上面是一个USB转RS485电路,应该可用在S7-200的编程上吧?请大神指教。

网友A:
 强大的 DIY 电路板手工活,有这么多的活建议买个成口可能更加的可靠

网友B:
你还不如买个PPI电缆呢,自己折腾的自己累

网友C:
应该可以用吧  真没用过!

网友D:
没有记错的话,应该是不可以的。现场见过是需要USB转232然后再转485才可以的。为此一个厂家找我帮忙找另一厂家借数据线。

网友E:
楼主如此强大啊,这是搞电气还是电子呢

网友F:
有的接线方式不一样,USB转485用S7-200,只要有驱动,应该可以,最好用专用的电缆,避免烧坏的现象

网友G:
可以用,注意到你的电脑未做光电隔离,也没有任何的端口保护(如钳位二极管,TVS),经常插拔,会容易烧坏端口

网友H:
不怕电脑坏的话就用吧。

楼主:
等我过两天做好了再上图给大家看,担心PLC坏电脑坏的可以无视此贴,PLC要是那么容易坏还吹什么稳定性,那完全就是个花瓶了。

只要电源不接到信号线上不短路,怎么可能坏?再说了PLC里面已经有了TVS管等保护措施,此图就是没画光耦隔离,等实际做的时候再加上去,成不成功过两天就知道了。

网友I:
坐等LZ上实物tu图

网友J(2016-05-11):
,等你好消息,学习了

网友K(2016-06-21):
引用 楼主:
等我过两天做好了再上图给大家看,担心PLC坏电脑坏的可...

你好,请问最后你用自制的编程线实现了程序的下载和上传么?我现在也在试着用usb转485做个S7 200的编程线,最后得到 A/B两个脚,B接S7 200上的3,A接8,但是最后并没有实现程序的下载和上传,是否还有其他的问题,能给我讲解一下么

网友L(2018-05-03):
不管咋样,就凭楼主喜欢动手DIY就是不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