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的求助

楼主(2013-06-20):
有带串激调节的PLC吗,型号是多少,以用的点数不是太多,价格是多少,

网友A:
串激调?是什么意思?

网友B:
  有带串激调?

农民工弱弱的问是什么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带串激调?农民工弱弱的问是什么意思?

 就是串激调节,温度调节的一种

楼主:
有一个小的项目,如用DCS太大了,如果要是有PLC能用的话最好,但,需用国度的串激调节,

网友C:
应该是串级控制吧,两只调节器串联起来工作,其中一个调节器的输出作为另一个调节器的给定值,是这样的吗?

如果是这样PLC都可以做呀。

楼主:
引用 网友C:
应该是串级控制吧,两只调节器串联起来工作,其中一个调节...

 那么用什么型号的好呢?如果买了的话,会带软件吗?价格是多少。先谢了

网友C:
你以前没用过PLC吗?PLC软件就是编程软件,想要实现的功能是通过编程软件编的程序来控制的。

PLC的PID功能第一个PID控制的输出作为第二个PID控制的设定值。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以前没用过PLC吗?PLC软件就是编程软件,想要实现...

 从前用的都 是人家编好的,现在想自已做。

网友D:
假如运算复杂,PLC可能无法完成,看你啥要求了,具体可以说说你的要求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