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istorian 运行一段时间以后再客户端的机器上用趋势软件不能查看曲线

楼主(2013-06-20):
  wonderware Historian 运行一段时间以后再客户端的机器上用趋势软件不能查看曲线,以前也有这样的问题,我装好 Historian运行一段时间后就会出现客户机不能通过趋势软件查看曲线,最近把服务器重新装了一次后 运行一段时间后 这次又是能够连接上服务器但是点击里边的数据点曲线没有出来。不知道为什么,重启以后就好了。

网友A(2014-02-07):
系统配置的问题,注意检查下系统的问题

网友B(2014-03-13):
请问您的ww historian 版本号是多少? 应该是版本缺陷,前段时间我也遇到过,打上补丁 sp1 应该就好了。补丁可以找代理商要或者找不到的话,可以联系我。

网友C:
版本问题,我遇到过,与操作系统,SQLSERVER SP补丁都有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