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的信号灯为什么不好用?

楼主(2013-06-20):
初次接触台达产品,

人机界面为DOP-B08S515,PLC为DVP60EC00R3.

在人机上设定信号灯都不好用。

离线模拟正常,在线模拟就不正常!上机就更不正常!

实验一:

按键“交替型”写入地址0@M100、元件BIT、连线base port

状态信号灯读取存储器地址0@M100 状态0、1为两个图片!

离线模拟正常,在线模拟就不正常!

传到人机里,按键一次信号灯就闪一下。长按按键也是只闪一下。

实验二:

一按键“设on”写入地址0@M100、元件BIT、连线base port

二按键“设off”写入地址0@M100、元件BIT、连线base port

状态信号灯读取存储器地址0@M100 状态0、1为两个图片!

离线模拟正常,在线模拟就不正常!

传到人机里,按键“设on”一次信号灯就闪一下。长按“设on”按键也是只闪一下。

按键“设off”机器没反应。

哪位高手给解释下?在下不胜感激!

谢谢先!

网友A:
 没用过 台达 的产品的农民工飘过

网友B:
台达PLC的通讯是RS232,因此默认站号应该为1(D1121);然后检查一下“属性表”。

楼主:
首先感谢ljbcompany这位朋友的回复。

HMI和PLC之间确是通过RS232连接的,但HMI的站号是1、PLC站号是0.

现在的状况是人机上设定按钮都好用的,PLC也做相应动作,就是信号灯不好用。

个人感觉就像HMI只有输出,没有读取

郁闷中!!!!

楼主:
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找到病根了!!!

站号设错了!!!

ljbcompany这位朋友说的没错!!!

HMI的站号应该是0、PLC站号是1.

哈哈哈,解决问题的感觉真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