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SE7022变频器里面拆出来的,不知道是个什么东西。

楼主(2013-06-20):
这东西是从西门子6SE7022变频器里面拆出来的,变频器之前报故障F002,拆变频器后发现这配件坏了,不知道是电阻还是其他什么东西,左右两根白线间有18Ω电阻,其他线之间都没数据。大家帮忙看看是个什么东西。

网友A:
充电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充电电阻

我看那照片上的一串串数字,不知道什么意思。

你看 型号或参数什么的,看的出来吗?

网友B:
看样子是充电电阻。

网友C:
变频器的蛋!俗称"变蛋“。一一吃了可以长生不老。

网友D:
是充电电阻....

!!!!!!

网友E:
没见过,假如是并接在接触器触头上的,就是充电电阻。

网友F:
引用 网友B:
看样子是充电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