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火线跟零线之间的低压为382V,而电器正常工作

楼主(2013-06-20):
为什么火线跟零线之间的低压为382V,而电器正常工作

网友A:
楼主,你的表是不是没电了...我好象看到左下角的是电池标志?

网友B:
应该是零线带电了,你测量出来的电压可能是虚电压;

网友C:
换一块万用表就行了,或者换一块电池

网友D:
   你这是来考人还是真是现场是这样的,没有说明你的设备正常是什么供电设备?

1, 万用表档位搞错而测量出来的数据是 380

2, 万用表现已坏,测量出错,本来表就有故障

3, 你的这个插座本来就是  380 V  的两根相线进线的供电

网友E:
就一个原因:表坏了!我有一块同型号的表,也是这样的!

网友F:
优利德的,感觉他们公司挺牛的,打电话过去,给你瞎转,然后直接挂你电话,以后再也不用优利德的了。

网友G:
你的表好像有出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