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E系列变频器参数问题

楼主(2013-06-20):
各位好,小弟遇到一个问题,就是在台达E系列变频器来的参数里面,有个隐藏参数是  14-xx  ,在各种手册和电子档中找不到任何关于 14-xx 的参数解释,所以想问问各位前辈,谁有这个参数的意思,,,麻烦告知一下。。在此非常感谢。。。

网友A:
系统内部参数,不对外,不允许修改

网友B:
是厂家改功率、电压用的。

网友C(2013-07-29):
系统内部参数,不对外,不允许修改

是的,这个参数是原厂用的,因为手册里的参数有的是可以Reast的,而隐藏的参数时不可以改的,比如说上电时间  上电次数,在14组里面都可以看到

网友D:
内部参数,不能擅自改动的